昆仑通态(MCGS)
请教:关于MCGS模拟设备

楼主(2007-01-22):
教程里设备工具箱里有很多东西,我的怎么空空如也.可选设备里也没有几个东西,根本找不到模拟设备.难道还要安装什么插件包?谢谢

网友A:
点击工具-设备构件管理-通用设备-模拟设备 添加就可以了

网友A:
重装下吧....

网友B:
楼主:
你没有安装完全驱动,安装驱动包的时候,注意选择一下“所有驱动”,保证对号是黑色的而不是灰色的就行了。

楼主:
还要驱动的说?回去试试

楼主:
试了,还是不行。倒是有了模拟设备的文件夹,可是文件夹里什么东西都没有……

网友B:
不会吧,你新建个工程看看,用的是6.2吗?

网友:
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现在解决了吗

楼主(2007-02-26):
嘿,回家过个年,回来后问题自动解决了
谢谢各位的关心!

网友C(2012-05-22):
MCGS的模拟设备里边通道连接怎么设置?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