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Schneider)PLC
pl7能否通过ethernet直接连接至带有网络模块的premium plc

楼主(2007-01-22):
pl7能否通过ethernet直接连接至带有网络模块的premium plc,这样就不需要总是用串口线来上传与下载程序,调试会方便不少。请各位前辈指教。

楼主:
如可以,需要什么驱动与配置?

网友A:
当然可以,
请仔细看一下帮助,就可以.

楼主:
是ethway驱动吗,可以在哪里下载到,请给予帮助,谢谢。

网友A:
装一个XIP的驱动,

网友B:
具体怎么解决的?

楼主:
先用串口编程电缆配置一个ip,再安装xip驱动,配置相关参数,注意xway地址的格式,network.st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