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大功率电解电源问题

楼主(2007-01-22):
一用户来电,需15V,3000A电解电源。
以前搞过可控硅整流,但电流只有600A,3000A应该用什么形式或是注意事项,请高手指点。

网友A:
水冷可控硅组成双反星形12波头整流。4000A不是很大。

网友B:
电解电源做到上万A的业绩还是很多的.散热,可控硅选择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