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传感器线路

楼主(2007-01-22):
求助三线近开关传感器应该接到什么样的继电器?

网友A:
不明白你是什么意思?详细些

网友B:
是三线制接近开关吗?
继电器的吸合电流须小于接近开关的输出电流。

网友C:
你所设计的电路电压是多大?直流?交流?12V?24V?AC?DC?按你的电路要求选择.

网友D:
12V和24V的

网友E:
可使用HH5XP DC24V

网友F:
12v  and   24v   都可以

网友G:
使用的继电器吸合电流〈传感器的接点允许电流即可

网友H:
通用8脚 14脚的继电器一般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