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自耦变压器启动转换的问题

楼主(2007-01-22):
请教各位大侠,我这儿有一台45KW水泵采用自耦降压启动方式启动,用80%抽头转换至全压式塑壳断路器跳闸,开始塑壳断路器用的125A的,后换成160A的,断路器依然跳闸?请教各位这是什么原因?先多谢了!

楼主:
请教各位大侠,我这儿有一台45KW水泵采用自耦降压启动方式启动,用80%抽头转换至全压时塑壳断路器跳闸,开始塑壳断路器用的125A的,后换成160A的,断路器依然跳闸?请教各位这是什么原因?先多谢了!

网友A:
先试验一下控制线路是正常吗?,再查看你的主线路,有没有接错,就怕降压起动时电动机的转向是正转,运行时侯是反转,这样回跳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