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PID增量型和位置型的选择

楼主(2007-01-22):
锅炉汽包液位一般选用增量型还是位置型,两者有什么优缺点,有经验的朋友请交流一下下

网友A:
用位置型PID
增量型在实际中使用不如位置型广泛,增量型一般用于步进电机的运动控制,而过程控制一般都用位置型。
增量型的算法是用当前计算值和上一次计算值的差值作为当前输出,当控制回路稳定即偏差不变的时候增量型PID的当前输出便为0,也就是说步进电机输入信号为0,保持不动。否则,将根据PID的当前输出值(矢量)决定步进电机的角位移。

位置型PID算法的简化计算式为:U(K)=U(K-1)+ΔU(K)
ΔU(K)就是上面说的增量型PID的当前输出,从中可以看出它们的关系和区别。

网友B:
楼上的兄弟说的非常准确,增量型主要用于运动的精确控制,像汽包水位肯定是位置式的。

网友B:
比如在张力控制系统中,普遍使用增量型PID控制转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