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焊机功率怎样看

楼主(2007-01-22):
电焊机标盘掉了,怎么估计或者推算其最大容量呢?谢谢大家。

网友A:
普通焊机根据体积大小和其他带标牌的比较一下基本可准确判断.

楼主:
能用工作电流和额定电压估算么?

网友B:
用3。2焊条在焊活过程中用电流表量一下进出电流一算不就得

网友C(2009-01-01):
用空载电流乘五倍基本上是它的额定功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