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7710S在组态王6.52下无法找到?

楼主(2007-01-22):
请教各位高手!!!有个问题非常急!

    用宏电7710S GPRS模块为什么在组态王6.51下安装宏电网站开发的第三方驱动就可以正常连接!但是用组态王6.52就找不到模块?

还请各位指点迷津!

网友A:
请详细描述一下情况,找不到模块指的是什么,6.5.2版本里支持宏电的驱动啊!不用安装的。

网友B:
通讯连接的问题,找不到人支持就找我吧,帮你搞定没问题.

楼主:
就是在组态王6.52里无法和GPRS DTU建立网络连接,状态灯一直闪亮显示处于没有和网络连接的状态

网友A:
使用6.51能正常通讯,表示网络与通道连接没有了问题,你的问题应该是配置问题,打电话问问厂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