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些电气设备必须进行接地或接零保护?

楼主(2007-01-22):
哪些电气设备必须进行接地或接零保护?而且接地,接零保护有什么不同啊

网友A:
三相四线制供电需要接地保护.全动力用户,就是照明少,也可接零保护.但一个低压网只能用一种保护法.五线制电网设备不能用接零保护,因它是全网漏电保护,接零等与把零线接入大地,总漏电跳会送不上电,但还有一接地线作接地保护.你可看电工培训教材.它门的不同是供电制和保护的不同.接地和接零讲多了都会迷糊.不妥处同行指正,本人愚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