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最简单的监狱电网

楼主(2007-01-22):
求最简单的监狱电网

网友A:
这里有一篇电网选择方面的文章,可能对你有些帮助.

监狱电网是监狱防范的重要屏障,电网运行安全与否取决于电网的报警系统的好坏。随着监狱整体布局调整地开展,各地监狱都在建设高标准的监墙和电网报警系统。如何选择电网报警系统才合适、标准怎么确定哪?从以下几个方面谈一下:
一.电网的作用
       电网是监狱为了防止在押人员不安心改造在监内实施再犯罪的最后一道屏障,如果在押人员闯过多道关卡来到高墙下时,他所面临的是5米多高的墙和具有一万多伏电压的电网。对于5米多高的墙一个身体素质好的人如果有一些辅助工具越过它是没有多大困难的,难的是一万多伏的电压。众所周知电能使人痉挛甚至致死,那么什么样的电对人有危险哪?
       高电压微电流的电(类似电警棍)只能使人产生痉挛一般不会致死(心脏病人除外),低压(24伏以下)大电流不会有危险。这是因为人体有电阻(几十千欧--几百千欧)通过人体心脏的电流如果达到10mA几分钟心脏就会痉挛而死。这就是说只有高电压大电流的电才会致人死亡,监狱的电网就是一种致人死亡的电网。GA247-2000标准中的电网要求:电压大于10KV瞬时触网电流不小于250mA 最小25mA。
二.电网的架设
       电网架设宜采用墙内侧与墙夹角60度为好,这样架设的支架强度及视觉效果都很好,绝缘子要垂直安装,网线用大于25平方毫米的钢芯铝绞线,好处是既有刚性又不易生锈,间距5-6米即可。对于墙上没有巡逻通道的一定架立网,这样做非常有效可大大提高安全指数,
安装时可采取墙内预埋件焊接或膨胀螺丝紧固。
三.电网升压器的选择
       选配具有中心抽头的双火干式变压器,功率5KVA、输出电压8000V+8000V(或其他要求),变压器的线圈要求树脂灌封,最好找一个专业厂家订做,金属防水外壳,外壳及中心抽头接地,接地电阻小于4欧。
四.电网报警器的选择
       1.监测电网电流需智能化,避免因雨雾天出现误报(报警技术的关键所在),尽量不采用降低电网电压的方案,这样的系统对监管不安全。
       2.功能齐全,控制器本身具有导体触网报警、失压报警、自身故障报警、线路故障报警。
       3.安装简单、维护方便达到普通电工就能维护、更换的水平,避免因故障造成系统失效厂家不能及时来人维护,要预存备件。
       4.报警显示器要直观、不占地,最好采用条块型或壁挂式LED的,没必要用电脑显示器(成本既高运行费用也大)。
       5.不要听信什么由电脑控制,关键看实际运行功能如何,如:检测电网报警灵敏度是否高,可用一段青树枝绑在绝缘杆上触电网看打火放电时有无报警(2秒以内),无报警灵敏度就是低。检查误报情况,在灵敏度较高情况下,遇有大雨或大雾天气时只要报警系统不误报就可。
五.合同签订与售后服务
       要求厂家按提出的要求签订合同,保质期不低于一年,提供关键配件并预留保质金。

网友B:
呵呵,监狱电网可不好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