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2000 出问题了

楼主(2007-01-22):
现在有台EV2000的机器,上电就显示P。OFF ,不知何故障.希望知悉人士告诉解决,谢谢!

网友A:
电源故障,把电容换掉

网友B:
也有可能是检测电路有问题,需厂家服务了

网友C:
是一个欠压的故障..你上电后检查直流电压有多少?看是否正常,你主要测一下,,缓冲电阻是否好的,接触器触点是否良好?还有就是电容!

楼主:
请问 半包烟: 换哪里电容?

网友D:
查一下主回路支流电压有没有问题,还有就是板子上的电压检测部分,主要是电阻有没有飘逸.EV2000的电阻老是出问题,外表很好,但是阻值变化了.遇到过好多.不行的话把FL13改掉.如果直流检测是坏的话,改掉也不起作用.

楼主:
  最小的变频维修工: 最小的变频维修工: 谢谢!但我这台机器是开关电源坏了,没有显示,我把电源修好了(只换了个2844),后来上电就显示上述故障。你看那那个直流电压检测是从哪里查起,希望告诉!谢谢

网友C:
在电源附近有一块厚膜

网友E:
继电器有没有吸合?

网友F:
ev2000多大功率,功率大小与解决方法有关

网友A:
还没搞定?

网友D:
你是给板子单独供电,还是给变频器输入端加的电源?
给板子单独供电就会显示故障,接上电容和整流模块试一下。从PN上面直接上来的两根先后面就是电压检测。

网友G(2007-11-10):
这个问题解决没?我也遇上了.怀疑是直流检测电路问题.我还没有找到该回路.我的型号是:EV2000-4T0075G/0110P,11KW.有探讨的加我QQ:543703822

网友G:
下面引用由财在 2007-1-25 13:26:00 发表的内容:
  继电器有没有吸合?
--------------------------------------------------------------------------------------------
起什么作用?谢谢~!

网友H:
急求购EV2000  75KW主板一块  电话13366371925

楼主(2012-04-08):
今天,才发现原来电容坏了,而且是小电容。100V/1UF的。

网友I(2012-10-23):
100V1UF的电容是哪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