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测厚仪的请指教

楼主(2007-01-22):
目前的测厚仪都的带放射源的 ,一是受管制,二是价格贵,再就是有辐射。各位大侠有没有知道不带放射源的测厚仪

网友A:
我们公司以前有用那种用来测钢板厚度的传感器,不知道是不是你说的有放射源的

楼主:
我们是冷轧带钢生产线。在线测量有一定的速度,运动速度100-200米。厚度5MM以下。精度0.01MM。目前同行们用的都是清华大学出的带放射源的,有辐射,受管制。谢谢各位参与

网友B:
咳,我们的要求更严格了, 测量精度要1um ,用在锂电池涂布机上的.原来有人也是用射线测,结果是测的面密度再转换, 这样不够精确,另外也有辐射... ... 想找个高精度的激光测厚的听说要几十万,我晕......

网友A:
我们公司用的好象是德国的,好象是电磁类的,有个类似接近开关的东西,和钢板接触,测量精度也可以到0.1MM

楼主:
0.1MM不行的 要达到0.01才行。不知道超声波的能不能达到速度和精度要求。谢谢各位

网友C:
电感式传感器,激光视测距传感器,其方式都是测量表面到传感器之间的位移变化,精度可以达到0.01mm,但是价格也不菲阿。电感式传感器的还是便宜不少。

网友D(2007-03-15):
冷轧的朋友,我也在寻找即精确又便宜的方案,但没有什么结果,太难了。我问了一下激光测厚的价格,单个探头都要十几万欧元,简直是欺我中华无技。

楼主:
看来是不太好找啊,激光的太贵了 不能接受

网友E:
我们给美国独资企业做过零件尺寸自动检测仪,如图,
一面放在基准面上,激光测量 精度0.01mm, 测钢板需要对射,两个探头。 需要可联系;wdo_1000@126.com

网友E:
下面引用由yy在 2007-3-15 17:40:00 发表的内容:
  冷轧的朋友,我也在寻找即精确又便宜的方案,但没有什么结果,太难了。我问了一下激光测厚的价格,单个探头…
--------------------------------------------------------------------------------------------
没有这么夸张吧?我们做过,精度绝对没有问题,现在此台仪器仍在使用。要资料的话,给我信息。

网友E:
我们就是用如上探头。

网友F(2007-05-17):
你有没有能测量纸张重叠的探头,我想看看资料。

网友G:
钢铁行业用的基本都是辐射的,不然测不准的.我接触过两条镀铝锌线和一条镀锌线.有加拿大的,有澳大利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