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流元件测量过热蒸汽的补偿办法

楼主(2007-01-22):
   节流元件如果不在设计工况下工作,测出的流量将会有较大的偏差,问题是如何才能比较精确的补偿出来?

网友A:
需要差压、压力、温度等三种信号共同接入系统

楼主:
hukan,你说的大家都知道,问题是怎样计算?蒸汽密度的补偿好说,其它如流出系数c、膨胀系数ε、开孔比β、节流件孔径d等参数在温度、压力偏离设计工况时,使节流装置产生附加误差如何计算和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