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NS与GCK低压柜的区别

楼主(2007-01-22):
各位专家:
    请教一下,怎样从外观上区分MNS与GCK开关柜(不应只从字母表示)?谢谢

网友A:
一种是抽届柜,另一种是可以自己表示的电气柜

网友B:
区别多了,比如GCK可以做固定分隔,而MNS是抽屉式的,还有GCK可以做成KS型材的,

网友(2008-03-24):
说的太简单了。

网友C(2009-02-27):
我倒是觉得首先是柜体的不同 然后是绝缘等级的不同 其他的我也不太清楚

网友D(2010-04-27):
GCS、GCK、MNS、GGD主要技术参数的对照表:

产品型号 规格及柜型 宽×深 分断能力kA 水母排安装方式 水平电流母线 垂直电流母线 抽屉电流母线Max 1/2抽屉电流Max 防护等级 符合标准 出线方式
进线柜 电容柜 MCC 外壳 内部
GCK 800×1000 800×1000 600×1000 50 顶部串联式 3150 1000 400 -- IP30 ZBK36001-89 背后
GCS 800×800 800×800 1000×800 50 背面安装 4000 1000 400 40 IP40 IP20 IEC439 GB7251.1 旁出
MNS 800×1000 800×1000 1000×1000 50 背面安装 4000 1000 400 60 IP40 IP20 IEC439 GB7251.1 旁出

产品型号 互换性 联锁位置 固定与抽出混装方式 抽屉推进式 抽屉间隔安装方式 1/2抽屉选用灵伙性 1/2抽屉星三角接 二次最大安装回路数 垂直排
大抽屉 1/2抽屉
GCK 差 -- 无 可以 左右 -- -- -- 16 三相
GCS 良好 良好 不明显 可以 旋转 不可以 局限 不可以 20 三相
MNS 良好 良好 不明显 可以 联锁 不可以 局限 可以 20 三相四线

产品型号 抽屉结构 抽屉回路数 MCC 操作位置
大抽屉 1/2抽屉 大抽屉 1/2抽屉 进线柜 电容柜 大抽屉 1/2抽屉
GCK 金属材料 -- 9 -- 4200 4300 9500 -- --
GCS 金属材料 工程塑料 11 22 4200 4300 18000 22400 偏下
MNS 金属材料 工程塑料 9 18 4200 4300 17000 31400 偏下

在3C强制性认证试验样柜的要求:

GCK (森源)最小抽屉单元一模数:GCS最小抽屉单元1/2模数,MNS(进口ABB技术)最小抽屉单元1/4模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