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KW电动机是怎么烧的?

楼主(2007-01-22):
今天一上班,水泵工来报说水泵电机跳闸了,检查下来,空开脱扣了。电动机相间短路,对地无绝缘。吊回打开,发现有两个线圈被击穿一个洞。
这是一台75KW的电动机,采用直接起动的方式,当初修的时候用的是1032-D型绝缘漆(感觉有点清,粘度小)。一直运行很正常,绝缘值也很高。轴承等机械都是正常的。
我有个疑问,造成这样相间短路与起动方式有关吗?与绝缘漆的质量有关吗?与修理时垫的相间绝缘有关吗?

网友A:
"两个线圈被击穿一个洞"与绝缘漆和相间垫层有关,相间绝缘不好

网友B:
是匝间短路造成的,与启动可能有关系。大启动电流产生的电动力对匝间绝缘有破坏作用。

网友C:
如果绝缘不好温度过高造成匝间短路会出现此情况
或是有其他杂物进入旋转的电机定子中,将饶组损坏

网友D:
上面说的对,大启动电流产生的电动力对匝间绝缘有破坏作用.油漆粘度小时间长了油漆老化.线圈之间松动磨穿绝缘.

网友E:
同意楼上各位的看法

网友F:
这个毫无疑问,就是电机的质量问题吧,因为是在线圈的的某一个点上烧了一个洞,那还能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G:
我觉得主要是启动方式问题,

网友H:
可能是在修的时候相间绝缘没做好,再就是启动方式也不对,直接启动的话有很大的冲击电流

网友I:
还是  新手 洪  说的更准确!

网友J:
绝缘漆老化或质量问题,换吧!干嘛不用降压启动

网友K:
有一定的原因,但主要原因还是质量问题

网友L:
  这要视你的机故障点具体情况来分析吧,比方说端部是否绑扎.相间绝缘厚.浸漆等有关吧

网友M:
如果不是过载发热,进水受潮等原因造成匝间短路,一般是漆包线绝缘问题,击穿一般发生在启动时.

网友N:
应采用降压启动

楼主(2007-02-27):
能直接启动为何要用降压启动?
“大启动电流产生的电动力”?何解?
询高手解大电流与绝缘的关系!

网友O:
   电压有没有波动很大?如果是这样的话在绝缘漆没有淋得好的地方电流突然增大情况下就会被击穿

网友P:
应该是绝缘漆的问题,我有过类似的经历!

网友Q:
我星期一的时候也无缘无故烧了两台小的变压器。不知道什么原因,一合闸就烧了,一次侧内部烧断路。

网友R:
先有电机质量问题,后有绝缘击穿电机烧毁的结果!

网友S:
这样大的水泵电机是手动启动的吧,不知在工作中三相电流平稳吗。
如果是自动是不是频繁启动照成的,电机线圈绑线松,相线磨擦漏电照成

网友T:
先把负载甩掉,再启动

网友U:
  电动机大修质量不好是事故的根本原因。

网友V:
个人观点:1)电机存在质量上的问题;解决方法(1)买好一点的电机;(2)厂家做得更好
2)这么大的电机就应该采用降压启动;解决方法(1)星三角降压启动;(2)买个变频器

网友W:
如果不是过载发热,进水受潮等原因造成匝间短路,一般是漆包线绝缘问题,击穿一般发生在启动时.降压启动用星角.有道理啊

网友X:
75Kw电机怎么还用直接启动啊!你不用变频器,至少也要用软起动吧!

网友Y:
这么大的电机也直接启动!估计是国营或者私营企业!

网友Z:
肯定是国企,电气也不知是怎么做的

楼主:
我自己都不知道是什么性质的企业。呵呵,不过,我们已经这样运行有20年了

网友AA:
2楼的有道理!启动电流过大造成某些地方闸间绝缘不好的地方短路!再一个!启动方式不应该是直接启动!75KW应该采用软启动或者别的方式!

网友AB:
1电机质量是一方面
2电机是否有进水的可能?
3电机内部有无金属物

网友AC:
支持2楼,我的37KW的星三角起动都几次在三角型动作时爆开关,漆包线都有洞,后来我把它换成40的就再没爆过,以前我可是在起动炸弹,谁知它啥时就爆了,我都是关好不锈钢电柜起动以后立马捂住耳朵的,现在都怕

网友AC:
很佩服楼主干直接起动,你变压器多大?

楼主:
1000KVA的变压器。
星角起动我也接触过,不过象你说的要捂着耳朵起动我还是第一次听说,你说的那种状况,我认为是电动机本身的绝缘问题和起动时间过短的原因,与起动器的大小没有关系。
星角转换时间过小的话,电机突然全压,电流徒升,电流冲击很大

另外说明一点,我们75KW的电动机是用在水泵上,水泵工正确操作,空载起动后,缓慢开启阀门(我们的阀门很重,想开快点都不行,呵呵)。我想这是我们75KW电机得以直接起动的主要因素吧。如果是重载起动,我想就不会这样了

网友AD:
主要原因是电机质量问题,电机烧主要是绝缘不够,75W电机直接启动主要针对是网络电压来讲.

网友AC:
我那37KW的马达都是全载全年运转,没问题不能停的,还没烧以前打开漆都是黑色的了,我在污水厂,硫化氢行重,日本的那个什么日辛空开都是用木棍去开的,谁知它会不会爆,不过以经被我大部份换成了德力西了

网友AE:
新手 洪  说的

网友AF:
请大家注意楼主提到的这样一个问题;"线圈相间短路,对地已击穿".
这纯粹是电机修理后的质量问题.
1;相间绝缘纸没隔好.(多数电机修理者出现的老毛病)
2;绝缘浸漆没做好.(大电机应做二次浸漆)
3;该电机烘干处理不达标.

网友AG:
我认为是和绝缘漆太清有关,更主要的是线包没有扎紧,你又是直接启动,所以在启动的过程中没扎紧的线包内的铜线就会振动相互摩擦,最终出现上述故障

网友AH:
这个是修理过的电机么? 据我知道,近10年来市场上电机修理不是很景气,受到进口产品的冲击很厉害,因此市面上的绝缘浸漆质量有所下降,而且本来要烘干时间至少10小时,现在为了节本降耗,都会降低时间的;我以前的公司新买的电机一般正常使用至少5年,但只要修过,绕组重新绕过的话,一般不超过1年就烧了,因此,这应该是主要问题,还有就是直接启动电流太大,这样前因后果一来,想不烧都难!

网友AI:
不能直接启动.75kw电机没有软启动,肯定用不了多久又会烧!

楼主:
TO 不知道2602
不用软启动后果这么严重吗?呵呵

网友AJ:
是偶然事件吧?

网友AK:
主要是电机质量问题,

网友AL:
下面引用由bby在 2007-3-18 23:04:00 发表的内容:

请大家注意楼主提到的这样一个问题;"线圈相间短路,对地已击穿".
这纯粹是电机修理后…
--------------------------------------------------------------------------------------------
有道理!与我见解一致。

网友AM:
质量问题

网友AN(2008-03-03):
启动的方式主要和负载要求、变压器的承受能力,75KW电机的启动方式和电机本身是没有直接关联的,制造商应该可以想到的。所以我推测是电机质量的原因,也就是说电机线圈绝缘一类的原因。谢谢~!~

网友AO:
新三角启动

网友AP(2008-10-11):
直接启动,起动瞬间电流很大,对线圈会产生很大的电动力,而且还会产生过电压,再加上线圈绝缘的问题,电机迟早要爆掉的。

网友AQ:
?我和53楼的看法一孜,可能本人少见多怪,75KW直接起动,没大看到.

网友AR:
75KW的电动机采用直接起动的方式?? 我还第一次听说

网友AS:
75KW的电动机采用直接起动的方式,1不频繁起动2变压器要有足够的容量没问题

网友AT:
相间短路和隔相纸有关,隔相纸最好用青稞纸,以前我也遇见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AU:
搞个星三角不就行了吗?我想

网友AV:
引用 网友B:
是匝间短路造成的,与启动可能有关系。大启动电流产生的电动力对匝间绝缘有破坏作用。

赞同,改成软启动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