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 600 过流故障

楼主(2007-01-22):
acs600 75KW 标量控制模式 PID宏 带一75KW 水泵,输出频率一直在45HZ以上,电流为125到130间,运行一段时间后,突然报过流故障,查看电流,没有超过130A(额定电流为140A),请各位帮忙想想办法!

网友A:
可以把 limit 组中的电流设置为 1.5*额定电流。

网友B:
对,就照楼上王工所说的做

网友B:
如有还搞不定请来电
0755-83843111-103/302找阳工

网友C:
ACS600的变频器用了比较长时间了吧,如果一直运行正常,那就应该保养一下变频器了,可能变频器内部很脏了!

网友D:
都有道理!

网友E(2007-02-28):
怎么解决的呀 分享分享

网友F:
75KW选的本身就小了一个等级,电流多观察

网友G:
设置电流没什么意义,有可能和王工说的差不多,可能是脏造成的,如果能运行起来就基本和参数,硬件没什么关系了.如果还没解决请打电话;010-68635473

网友H:
你可以检查你的电动机,是否有漏电的现象.如果有,会不定时的使变频器过流.

楼主:
谢谢各位了,问题已解决了。甩开负载,重新ID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