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S7-200的,中断程序

楼主(2007-01-22):
请问高手S7-200的,中断程序怎么使用.

网友A:
在需要CPU执行紧急任务时使用。看看其编程手册就更理解了。通讯是就用。如果有紧急情况让外部输入给PLC让它执行处理任务时也用。我的网站:plc.123ye.com

网友B:
看s7-200的例子吧,应该是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