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计数器显示以设定

楼主(2007-01-22):
初学者:请问需人机显示FX1N PLC计数器当前值和设定值.PLC程序怎样写,谢谢

网友A:
例如:
ld x0
out c17 k32767
ld m8000
mov c17 d128
ld x10
rst c17
end
以上X0为计数输入,C17为掉电保持型计数器,然后将C17的数传送给D128,在人机界面上直接读取D128的数即可,很多方法,大致都一样的道理.

网友B:
请教凡夫俗子

   人机界面读取D128数的程序应该怎么写?

可以帮忙举一段例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