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互感器和电流传感器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7-01-22):
网上查到:互感器:按比例变换电压或电流的设备,所以电流互感器应该是输出电流,比如:在电机一相上穿一个电流互感器,它的输出应该是一个小电流吧?
但是,我在一个设备上用到的:100A/5V,即电机电流是100A时,输出5V的设备,大家也都叫它电流互感器,
我有点晕,请问电流互感器和电流传感器有什么区别?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没有搞懂,100A/5V  这是什么东西呀?我没有见过,你是不是看错了,或者是厂家把铭牌写错了,建议你先接块电流表试一下,在接块电压表试一下,看看到底是什么信号!

楼主:
100A/5V就是电流是0-100A时,输出0-5V信号

网友B:
100A/5V就是电流是0-100A时,输出0-5V信号
没听说过这种电流互感器,最常见的是100A/5A
我认为你说的应该叫电流传感器

网友C(2009-02-13):
电流互感器
电流互感器大家最为熟悉,就是初次级绕组通过铁芯进行电磁耦合,初次级电流比与匝比相同。用于测量40-20kHz的正弦波电流。测量精度一般为比差±0.1%,比差非线性度0.1%,,相位差15分。特点,不需电源,价格便宜,精度高,缺点:不能用于有直流分量场合(某些型号可以带一定直流分量,但直流分量不反映到输出),价格10-30元

直检式霍尔电流传感器
初级绕组绕在径向开有缺口的环型(矩形等)铁芯上,霍尔元件置于缺口中。当初级绕组有电流流过时,霍尔元件检测出铁芯中的磁感应强度B的大小(V=KBi,K霍尔元件灵敏度,B磁感应强度,i霍尔元件的控制电流。)该瞬时电压与初级绕组瞬时电流是线性关系。对该电压(mV级)进行放大输出,就是跟踪输出型直检式霍尔电流传感器,也可以转换成标准信号输出。用于测量DC-1kHz的各种波形电流。由于输出电压与控制电流成正比,恒流源的稳定性很关键,磁路中的剩磁对输出有教大影响。测量精度一般为±1%,非线性度0.5%,响应速度10μS,跟踪速度di/dt 50A/μS。特点,需提供±12V电源,结构简单,可以测量各种波形电流,缺点:温漂大,精度低一些。价格50-100元

网友D:
互感器是利用变压器原理,传感器不是这种原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100A/5V就是电流是0-100A时,输出0-5V信号
没听说过这种电流互感器,最常见的是100A/5A
我认为你说的应该叫电流传感器

电流互感器输出的是0~5A的信号。应该就是100A/5A,不管变比是多少,即--A/5A型号,最大输出电流就是5A。

网友F:
电流变送器就是将实际的电流值转换、输出为几种信号

网友G:
100A/5V 实际上是电流变送器,这才是真正的称法

1、电流互感器,不需要供电电源,输出信号的波形不变,一般互感器都是交流的

2、电流变送器,可以供电,也可以不供电,可以检测交流,也可以检测直流,一般是不通用的,输出信号是直流模拟量的

3、电流传感器,需要供电,国外目前有厂家可以不供电,交直流都可以测,输出信号波形不变,相应时间很快,目前国内的电流传感器响应时间在0.4----20微秒之间

以上这些就可以简单区分,需要的话可以找我

北京柏艾斯科技有限公司

郑方远

QQ  398633610

网友H:
引用 网友D:

互感器是利用变压器原理,传感器不是这种原理。

9楼说的清楚

网友I:
100A/5V 实际上是电流变送器,这才是真正的称法

9楼说的对

网友J:
引用 网友I:
100A/5V 实际上是电流变送器,这才是真正的称法

9楼说的对

网友K:
100A/5V的的确是霍尔式电流传感器,利用等离子体效应检测电气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