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对日机伺服熟悉的高手吗?

楼主(2007-01-22):
我这有一台日机伺服ncs-bmpa-113出了问题,启动以后它慢慢的反转一点点远又马上快速返回到原来的地方,接着有慢慢的反转同样一点点远又马上快速返回到原来的地方,如此反复,也不跳故障。不知怎么回事,请各位老师指点。谢谢!

网友A:
查编码器Z相.
还有就是去掉所有负载,停止控制器所有运行的程序.然后手动找原点.你的传动装置有没有撞过 ?

楼主:
告诉自动化983:谢谢你的回复!我们换了一个电机,故障还是一样的,停止控制器所有运行的程序.然后手动找原点,情况还是一样。请指点,谢谢!

网友B(2008-03-17):
我公司是NIKKI DENSO(日机电装)的中国代理,欢迎联系我们,021-64820318,冉斌,期待您的光临!谢谢!

网友C:
"我们换了一个电机,故障还是一样的"
有没有去掉负载?
伺服刚性调高一点,情况是否有变化?

楼主(2008-04-30):
这台机是控制板坏了,已经请人搞好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