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电流互感器信号传输干扰疑问

楼主(2007-01-23):
各位前辈:我从配电室控制柜中电流互感器输出端(0~5A 交流)用屏蔽电缆将信号送至操作室,再通过电流转换器输出4~20MA信号.可是电缆送上来的信号衰减的几乎为零,无法测量!互感器是好的,电缆是从仪表桥架走的,电缆是好的!请问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建议电流变送器装在配电室,用4-20MA电流信号远传。

网友B:
屏蔽电缆阻抗多少?
电流传感器输入阻抗多少?
电流互感器输出阻抗多少?
电流互感器的本质是什吗?

网友C:
你的转换器是交流/4-20MA,还是直流/4-20MA?

楼主:
转换器是直流/4-20MA,

网友C:
互感器输出的是交流信号,而你却用直流转换器,怎么能够测量到信号!?

网友A:
楼上,你理解错了,一般是把电流互感器(0-5A)的交流信号,通过电流变送器转换成标准直流信号(4-20MA、0-10V等),供PLC、DCS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