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冲个数转变成对应的4-20mA

楼主(2007-01-23):
那位高手能用PLC程序把变化的脉冲个数转变成对应的4-20mA,要求此程序的脉冲个数对应的4-20mA跟随性精确性很好并实用!

网友A:
首先确定你的最高脉冲数和20MA对应的数值

(实际个数/最高个数)×最大20MA对应的数值

网友B:
楼上能详细点吗
比如说我的最大脉冲数是5000,是不是对应的就是20MA呢

网友A:
实际输出电流=(实际个数/最高个数)×最大20MA对应的数值

实际个数--编码器实际转动时,PLC中显示的实际数值
最高个数--编码器转到最高转速时,PLC中显示的实际数值
20MA--对应的PLC 的值

网友C:
确切地说,应为实际输出电流=(实际个数/最高个数)×32000

楼主:
各位大师你们说的,我想还应该考虑时间!你们用程序编一下前面一段!我编后一段转换为4-20MA的程序,我们来一起完成。
L RET_VAL
ITD
DTR
L 2.764800e+004
L 1.600000e+001
*R
L 4.000000e+000
+R
T   到结果地址(4-20mA)
唐山味儿不浓:你的邮箱地址

楼主:
对上面的一点补充:装载一个整数或装载一个0-10V的模拟电压,0-27648的数也一样。

网友D:
看你意思是把外部给PLC的高速输入,让PLC计数然后PLC根据输入的频率转换成对应的标准电流。
我是这样想的:先设定一个高速计数器比如C0和一个定时器T10(10ms)。T10就是采样时间,比如100ms。当T10计时到时,让C0的数值MOV 出来,用来计算。然后复位C0、T10。重新开始下一次工作。不过要记住:T10计时到后一定先MOV 走C0,然后才能复位C0、T10。我生产西门子编程电缆,我的网站:plc.123ye.com.

网友E:
你说的是频率转换吧

楼主:
我说的是脉冲个数,频率(此词方面太大)我是这样想的,先确定机器的最高转速在1分钟内产生的脉冲个数,再采样一秒内的实际脉冲个数,实际个数与最高个数的比,如一小时为3600000MS,产生1800000个脉冲,那2MS产生一个脉冲,1000MS产生500个脉冲(此为最高转速时的脉冲数)此500对应20MA,将采样一秒内实际脉冲数,除以最高转速时的脉冲数的结果再剩以20,此时才为对应的0-20MA电流,再把0-20MA的电流用FC106来处理后,再转换为4-20MA。各位大师傅不知我的想法对不对?
                           还望多指教!

网友F:
我们是这方面的专家!生产信号变送器的专家! 苏州朗利斯0512-65781982

网友B:
TO  唐山味儿不浓:
谢了
TO低级电工:
不知道转换成电流信号做什么用?

楼主:
可以取出控制其它设备同步,买一个要几千元甚至上万元.

网友G(2007-02-26):
不知道问题解决了没有?可能过时了。
LZ需要的其实就是频率啊。
1S的采样频率太慢了,什么样的同步需要这种慢速度啊?
朱工说的特别清楚,C0的数值就是10ms内的脉冲个数嘛,如果仍照LZ说的500Hz为最高频率,[C0的值*10*20/500]就是LZ需要的对应0-20mA的电流数。

网友E:
TO:低级电工

你用的什么型号的PLC?
有没有专门的高速计数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