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增加devicenet网络的分站?用的是C200HG CPU

楼主(2007-01-23):
各位高手,小女子没用过devicenet,但现在要改造一台用C200HG做CPU的设备,在原有的devicenet网络中增加一个分站,仅仅增加不改变其它站配置!原有主站模块为C200HW-DRM21-VE,我增加了DRT1-COM,以及几个GT1的输入输出模块,请问我除了CXP软件和网络配置卡外,还要别的吗,配置过程是怎样的?还有,怎样才能读到原设备的网络配置,我想上传,怕把原来的网络配置搞丢!

网友A:
先UPLOAD吧。为保证万一。
其实很简单的。在总线上加个DEVICE NET从站就可以了,直接加。然后用编程软件相联机。让软件自己配置就可以了。与原来的组态看原来的一致否。应该一致。如果不一致改成一致就可以了。多出一个模块,给它个地址就OK了。我的网站:plc.123ye.com.

楼主:
谢谢,现在大致没问题了,只是还想问问,我要使用configurator软件对吧,您有吗?还有原来的网络里有p+f的编码器,所以是要手动配置的吧!
再次感谢支持,非常非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