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是否有~220V输入,~380V输出的UPS;有谁用过哪些厂家的吗? 谢谢!!

楼主(2007-01-23):
(无正文)

网友A:
好像以色列有一种是单进三出的,佛山全景也有。

不过我本人做工程只使用单进单出的或者三进三出的或者三进一出的。用得最多的是单进单出的,三台分别控制三相,中性点拧一起,这样可靠性较高。因为除了打雷或者供电局变压器烧毁高压窜入,否则不可能遇到三台同时损坏的情况。个人比较喜欢用思拓的和APC的。西门子的也不差,就是最可恨的就是10KVA的老式单进单出那种,一旦蓄电池电量耗尽,再来电时就无法供应任何电给负载,要等到电池电量充满才能让UPS实现旁路或者在线工作。不知道现在的西门子改进了没有。如果改进了这个唯一的缺点的话,西门子还是可以的。

网友B:
按理论应该有的.不过我以前用过以色列公司生产的几种UPS.单进三出的好像是没用过

网友A:
三相电每相接一个单进单出的UPS,再把输出的中性点拧在一起,这样的结构用于计算机类设备供电是最可靠的。唯一要注意的就是:当市电中断,三台UPS同时逆变的时候,三相的相与零之间电压保持220V,但是相与相之间的电压是不断跳动的,电压峰值最高可以达到四百多伏特,因此这样的接法仅适用于星型接法的设备,不适用于三角形接法的设备。

如果负载有三角形接法的设备,那么应该采用三进三出的UP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