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6SN1123-1AA00-0CA0的问题!

楼主(2007-01-23):
我们公司一台从德国进口的生产线,开卷机控制采用6SN1123-1AA00-0CA0驱动三相电机,最近出现一个故障,就是电机老响但是不动作,因为以前出现过一次这样的故障,但是当时有个备用的模块,我替换以后就好了,现在这个坏了所以就没备件了,考虑到一般故障都是出现在IGBT上,所以今天把其中一个IGBT换掉了,而且还发现这个IGBT旁边两个二极管坏了,也换掉了,但是装到设备上以后出现了新故障F05,看了下资料说这个故障是电机没有连接,实在是不知道怎么搞了。

准备买个新的,但是现在只有6SN1123-1AA00-0CA1了,请问这个模块能完全替代原来的吗?原来的控制是用6SN1122-0BA12-0AA0,参数都是从这里设定的,如果我买了6SN1123-1AA00-0CA1以后,是不是直接插在上面就能用,而且参数也不用改动?

如果我继续修这个坏的6SN1123-1AA00-0CA0,应该从哪方面入手?我是第一次接触这个东西,请高手帮忙啊!

谢谢各位老师!

网友A:
顶一下!我也不清楚.请高手大侠解答!
就记得貌似这是西门子的611系列?

网友:
高手谈不上,老师就更谈不上了~~
我公司是专业做西门子伺服的,0CA1是完全替代的,我公司也有这个现在货
但至于你要是修的话,这东西和1118一样,两个字-----难搞
有什么需要或帮助加我QQ

网友B:
    要修找我,100%能修好。手机:13472698219
         所在地[上海]

楼主:
谢谢各位
现在我自己修好了
当时感觉反正已经坏了就拆开了
发现一个IGBT和旁边的两个二极管坏了
换了以后就好了
总共花了300快
买了个IGBT

网友C(2008-04-09):
好呀   。自己搞定才用300元

网友D:
德国威图控制柜用西门子840C系统,有谁会用?

面板 6FC5103-0AB01-0AA2

PLC:6FC5110-BB01-0AA2

CPU:6FC5110-CB01-0AA0

输出:6FC5110-BA01-0AA0

6sn1145     6sn1123    6sn1108

都是干什么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