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变频器应用的几个问题?

楼主(2007-01-23):
请教各位专家几个问题?
    我想用4个变频器(拟用西门子的MM440,550W),用在船上,估计电磁干扰比较大.
请问,我有必要在每台变频器的前面,各加一个电抗器和一个滤波器吗.因为MM440有带
滤波器的,所以我想电抗器有必要加吗?,因为书上写7.5KW以上要加,我550W要加吗?,
可否4个共用一个电抗器行吗?,电抗器如何选择?,西门子有配套的吗?,另外变频器的输出
端是否也需要加滤波器,与之配套的电机,除了西门子的电机外,一般的国产变频电机能用吗?,再请教一句变频电机与三相感应电机有区别吗?
   谢谢大家,pengsave@yahoo.com.cn

网友A:
这么小的变频器,即便是有干扰也不会有太大的影响,所有变频器在使用中都会有干扰的情况,只是这种迁都是不是在可接受的范围内。
如果楼主要谨慎从事,建议还是加上一个电抗器来对这四台变频器的电源进行一个处理。
变频电机和普通鼠笼式电机是有区别的,除了在散热方面不同,在内部结构上也更加考虑了电机在变速、高速时的受力情况,在绝缘材料上也有更高的要求,所以在成本上也高些。

楼主:
谢谢"大阿福"兄的回复.我有一个问题,可否用一个电抗器来对这四台变频器的电源处理,还是分别接四个对应处理.
有没有书上的文字材料. 这本是个不大的问题.关键是此项目很重要,如现在图纸定了,以后再要改,就由不得我了.

网友B:
总电源线加滤波器,变频器放在铁柜里,电源线和控制线要用屏蔽线。最好能到现场做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