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一段语句

楼主(2007-01-23):
     A(
      A     Q     20.0
      R     Q     20.1
      AN    Q     20.0
      S     Q     20.1
      A     Q     20.1
      )
      L     S5T#300MS
      SE    T      1
      NOP   0
      NOP   0
      NOP   0
      A     T      1
      =     Q     20.0
请问20.1与20.0的变化时序?????

网友A:
此程序有问题,Q20.0与Q20.1动作时序无规律可寻,因你用Q20.0常开来复位Q20.1,用Q20.0的常闭来置位Q20.1,在与整个程序的扫描周期有关.

楼主:
谢谢你的关注,后面不是有一个T1吗?这个T1定时为300ms,
  我想程序的本意是想Q20.0在每300ms置位一次
但是我分析了一下该语句,不知道对不对,情大侠指点
  初始Q20.0为0,Q20.1置位,T1使能Q20.0置1
Q20.0置位后,马上Q20.1复位为0,因此T1马上使不能,Q20.0复位
如此循环,q20.1变换速度非常之快,根本达不到定时300ms的要求
这个程序是我们正在运行的系统上的一段,我想程序应该没有问题
是不是我的理解有问题,情各位大侠指正
  跪谢

网友A:
师傅:你从表面上看那程序没问题,因时间很短,你看到的输出实际根本就以不是300MS了,而是2个300ms了,为什么会这样呢?如整个程序扫描一个周期的时间,大于300MS时,当此次扫描到此程序的下一步后,Q20.0 Q20.1第一次状态改变,也就是PLC的输出映像区改变,当Q20.0 Q20.0第二次状态改变时,此时PLC扫描完第一次,或开始第二次扫描,但还未扫描到此条程序时,Q20.0 Q20.1第二次状态改变PLC的输出映像已改变,致使Q20.0 Q20.01第一次状丢失, 看了你的回信后我用仿真软件做了一个试验,把它下载后,建立一个变量表,观察发现Q20.0 Q20.01的动作并不是按Q20.01,动作后Q20.0就动,是不规律的动作,后我又把他放OB35里,把OB35的循环时间改为10MS时动作正常有规律,而当我把OB35的循环时间改为500MS时,在变量表(VAT)Q20.0 Q20.1动作不规律,有时出现Q20.0 Q20.1两同时为1高电平,有时Q20.0 已动作2次Q20.1没动作,你不防建一个变量表监控一下,在变量表写入监控地址为QB20,选二进制监控试一下,我又下载到,公司设备的程序里运行,结果一样。在程序块里一是看不到的,须在变量表VAT里才监控的到!

楼主:
谢谢你的关注
  可是我只是一个菜鸟,并不知道怎样建变量表,也没有仿真软件
  我想请教一下:
  一个长度为121network的语句需要300ms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