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ntouch与SQLsever数据库的连接

楼主(2007-01-23):
那位高手知道intouch与SQLsever数据库如何连接,请帮忙

网友A:
同过ODBC连接就可以
http://blog.163.com/gongyuzhuo

网友B:
先建立一个ODBC同数据库建立联系.然后在INTOUCH中建立一个绑定列表,这个表与ODBC数据源,数据库中表的列名建立联系.
再在脚本程序中,用SQLconnect,SQLinsect等函数将数据写入数据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