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热电偶如何结输入模块

楼主(2007-01-23):
   s分度的热电偶介入s7-300的模拟量输入模块时用不用补偿导线阿

网友A:
你的S7-300是接受4-20mA还是直接热偶信号啊?
如果需转换,可用转换模块,15954736218

网友B:
当然要用了,因为300的模拟量模块只能接受4~20mA的电流信号啊。而且你现场的一次接线必须用补偿导线的,不然信号损失较大,尤其的s的热电偶,要用变送器的

网友C(2007-07-05):
300的模拟量模块不只一种。有些模块可以接入电阻、温度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