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类术语大全

楼主(2007-01-23):
ACPI
  是由Intel、Microsoft等联合推出的一种电源管理规范,它将电源管理集成到硬件、操作系统和应用程序中,实现了由操作系统对电源的全面管理。具备ACPI功能的电脑在不使用时处于功耗极低的挂起状态,modem等接收到信号时可自动开机,并可以实现软件关机,适应了日益增长的网络应用要求。

电源效率

  电源效率和电源设计线路有密切的关系,高效率的电源可以提高电能的使用效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降低电源的自身功耗和发热量。

击穿电压(Uaw,Ua)

  击穿前能连续加在保护器指定端的最高瞬间时电压值.过压保护在下列情况下被击穿: a)如果流过电阻元件的电流峰值超过1mA; b)如果过压引起流过保护器的电流峰值超过1mA.

CCEE安全认证

  CCEE安全认证标志又称长城标志,为电工产品专用认证标志。中国电工产品认证委员会(CCEE)是国家技术监督局授权,代表中国参加国际电工委员会电工产品安全认证组织(IECEE)的唯一合法机构,代表国家组织对电工产品实施安全认证(长城标志认证)。

端口吞吐量

  端口吞吐量是指端口包转发能力,通常使用pps:包每秒来衡量,它是路由器在某端口上的包转发能力。通常采用两个相同速率接口测试。但是测试接口可能与接口位置及关系相关。例如同一插卡上端口间测试的吞吐量可能与不同插卡上端口间吞吐量值不同。

击穿时间

  主要反映保护元件的特性.保护等级愈高,击穿时间愈长.击穿时间可在一定范围内变化,依赖于du/dt或di/dt的斜率.

短路保护

  当被保护线路趋于短路,而产生大于5倍额定电流时,保护器切断该线路。

开机延时

  这是一种新的概念,电源在接通之初到提供稳定的输出必然需要一定的时间的稳定周期,在这个周期中电压的稳定度很难保证,所以电源设计者让电源延时100ms-500ms,等电源稳定后再向电脑提供高质量的电源。

Double Buffering
 Double Buffering(双重缓冲区处理),绝大多数可支持OpenGl的3D加速卡都会提供两组图形画面信息。这两组图形画面信息通常被看着“前台缓存”和“后台缓存”。显示卡用“前台缓存”存放正在显示的这格画面,而同时下一格画面已经在“后台缓存”待命。然后显示卡会将两个缓存互换,“后台缓存”的画面会显示出来,且同时再于“前台缓存”中画好下一格待命,如此形成一种互补的工作方式不断地进行,以很快的速度对画面的改变做出反应。

断电保护功能

  所谓断电保护功能,即切换设备在正常工作时可存储最后的通道切换命令,当因突发情况发生断电后,设备仍将保存此命令,待接电后设备自动恢复为原有的切换状态。

浪涌保护器

  浪涌保护器主要由压敏电阻(变阻,限压二极管) 和放电隙(放电通道)组成,用来保护其他电子设备和系统,以及提供等电位连接。

EMI

  EMI(Electron-Magnetic Interference)-电磁干扰,任何产生电磁场的电子设备都会或多或少地产生噪声场,干扰其附近的电子设备,这种现象就叫做电磁干扰。

断路器

  根据IEC标准,电涌保护器必须带有断开装置(断路器),当电涌保护器因任何形式的事故而导致寿命终止时,该断开装置能安全地断开电路。

临界频率(Fg)

  在此频率下,在特定的测试条件下,插入损耗为1dB

IEEE

  是美国制定电气标准的专业性组织,全称是Institute of Electricaland Electromics Engineers,它制定的IEEE802标准对局域网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IEEE的著名协议有802.2,802.3,802.5。

额定电流

  能由过压保护器传导的额定工作电流。

漏电保护

  当被保护线路的相线直接或通过非预期负载对大地接通,而产生近似正弦波形并且其有效值是缓慢变化的剩余电流,当该电流大于一定数值时,保护器切断该线路。
安规认证

  优质的电源具有FCC、美国UR和中国长城等认证标志,这些认证是认证机构根据行业内技术规范对电源制定的专业标准,包括生产流程、电磁干扰、安全保护等,凡是符合一定的指标的产品在申报认证后才能在包装和产品表面使用认证标记,应该说具有一定的权威性。

额定电流(In)

  能由过压保护器传导的额定工作电流.

逻辑器件测试速度

  逻辑器件测试速度是指测试仪每秒可向被测器件输入端施加多少个测试向量(Test Vector),即TV/S,这是衡量测试仪性能的重要指标,速度越快越好,表明测试仪的档次越高,HN2000/MX最高可达610KTV/S(国外测试仪Pinpoint达10MTV/S,QT200达500KTV/S。)。该指标应准确、稳定,不随微机的档次而变。该指标的主要作用是解决同一型号但不同类型逻辑器件采用同一测试速度有时不能测试成功的问题。

保护电平

  保护电平是指当给电涌保护器加一个幅值为额定放电电流的电冲击后,在保护器出口出现的最大电压。这个电压将直接加在被保护的设备上。因此,为了达到有效的保护,电涌保护器的保护电平应低于被保护设备能承受的最大电压。

脉冲电流宽度

  依据标准DIN VDE 0675 part1的过压保护设备的测试电流,被测设备必须能承受20次这样的电流.

变送器

  将物理测量信号或普通电信号转换为标准电信号输出或能够以通讯协议方式输出的设备。一般分为:温度/湿度变送器,压力变送器,差压变送器,液位变送器,电流变送器,电量变送器,流量变送器,重量变送器等。

楼主:
额定电压(Un)

  用来标定器件,可长久地加在过压保护器两端的电压。

欠压保护

  当被保护线路的电源电压低于一定数值时,保护器切断该线路;当电源电压恢复到正常范围时,保护器自动接通。

不同步转换器

  不同步转换器(ASYCHRONOUS)是不能够介於两个电源供应器与负载之间的一种转换器。

额定放电电流(Isn)

  避雷器在特性参数测验时, 所通过的8/20波形(参看DIN VDE 0432/10.78 part3)涌流的峰值避雷器,必须能在 Uc下, 承受20次额定放电电流,而随后的额定各参数值变化不超过10%或20%(视避雷器型号而定).

群集技术

  就像冗余部件可以使你免于硬件故障一样,群集技术则可以使你免于整个系统的瘫痪以及操作系统和应用层次的故障。一台服务器集群包含多台拥有共享数据存储空间的服务器,各服务器之间通过内部局域网进行互相连接;当其中一台服务器发生故障时,它所运行的应用程序将与之相连的服务器自动接管;在大多数情况下,集群中所有的计算机都拥有一个共同的名称,集群系统内任意一台服务器都可被所有的网络用户所使用。一般而言,群集和高可用性结合的服务器可将运行提升至99.99%。群集技术不仅仅能够提供更长的运行时间,它在尽可能地减少与既定停机有关的停机时间方面同样有着重要意义。例如,如果使用群集,你可以在关闭一台服务器的同时,不用与用户断开即可进行应用,硬件,操作系统的"流动升级"。集群系统通过功能整合和故障过渡技术实现系统的高可用性和高可靠性,集群技术还能够提供相对低廉的总体拥有成本和强大灵活的系统扩充能力。

残余电压(Ur)

  当流过放电电流时保护器指定端的峰值电压.

风扇轴承

  目前市场上的风扇,其轴承一共有三类:含油轴承、单滚珠轴承(也就是含油加滚珠)、双滚珠轴承。滚珠轴承的优点在于它的使用寿命长,同时自身发热量小,噪音小,比较稳定。而含油轴承在长时间使用以后,其中的油脂挥发,轴承磨损,后期噪音会很大,寿命也短。分辨是含油轴承还是滚珠轴承,最简易的办法就是用手拨动扇叶,用同样的力量,滚珠轴承的转动要更容易一些,转动的时间也长,而且在停下来的时候会稍稍往反方向转一下;而含油轴承的则明显不一样。

失真

  失真分为波形失真,电压失真、电流失真…等,不论是何种失真,皆以百分比来计算,其失真的大小与谐波、电压、电流以及功率因子有关系。

电磁传导干扰

 从电磁安全的角度上讲,电脑要符合电磁干扰标准。电磁对电网的干扰会对电子设备有不良影响,也会对人体健康带来危害。国际标准化组织和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对电磁干扰和射频干扰制定了若干标准,标准要求电子设备的生产厂商对其产品的辐射和传导干扰降低到可接受程度,最著名的是“FCC B”,它是美国对住宅环境所制定的电磁干扰标准。

服务器电源

  服务器电源有两种,一种是冗余服务器电源,一种是大功率电源。冗余服务器电源由两个PC电源组合而成,两个电源之间通过一些特殊的电路进行连接,在一个电源工作时,另一个电源处于备用状态,当工作的电源突然出现故障时,另一个备用电源能在很短的时间内接替故障电源进行工作,以防止服务器出现“宕机”现象。冗余服务器电源一般用在银行、电信等不可“宕机”的部门,普通消费者往往并不适合采用。

输出阻抗

  阻抗是电路或设备对交流电流的阻力,输出阻抗是在出口处测得的阻抗。与模拟输出串联表示的等价阻抗。阻抗越小,驱动更大负载的能力就越高。

电击保护

  当被保护线路的相线直接或通过非预期负载对大地接通,而产生非正弦波形并且其有效值是瞬时变化的剩余电流,当该电流大于一定数值时,保护器切断该线路。

高电流脉冲(Ish)

  依据标准DIN VDE 0675 part1的过压保护设备的4/10波形的测试电流, 被测设备必须能承受2次这样的电流.

输入电压范围

  即UPS允许市电电压的变化范围,因为当地的电压波动情况直接影响UPS的运行,特别是有些地区电网比较恶劣,白天和晚上的电压相差很大。如果UPS 要24小时工作,在如此大的变化范围里,UPS能否工作至关重要。如不能工作,只有转电池,这样一则电池并没有用于真正的断电,二则频繁转电池会影响电池的寿命。如果该UPS的转电池装置为继电器,则对继电器的损坏特别严重,大大增加了UPS的故障率。

电压保护等级(Up)

  标准雷电脉冲击穿电压的峰值,在额定放电电流Isn下, 受保护端的残余电压,对于电源系统避雷器而言, 根据过压分类(1,2,3,4),保护水平决定其安装位置;对于信息系统保护器而言, 保护水平必须与欲保护系统和设备的兼容性相匹配.

工作电压

  工作电压指的也就是CPU正常工作所需的电压。随着CPU的制造工艺与主频的提高,CPU的工作电压有逐步下降的趋势。低电压能解决耗电过大和发热过高的问题,这对于笔记本电脑尤其重要。

输入阻抗

  阻抗是电路或设备对交流电流的阻力,输入阻抗是在入口处测得的阻抗,一个输入放在一个驱动它的信号源的负载数量。高输入阻抗能够减小电路连接时信号的变化,因而也是最理想的。在给定电压下最小的阻抗就是最小输入阻抗。作为输入电流的替代或补充,它确定输入功率要求。

电压等级(Uc)

  能加在指定端不引起特性的变化和击活保护元件的最大电压。

功率因子

  这个数值通常介于0与1之间,而且其数值绝对不能大于1,它是W(实功率)与VA(虚功率)值之间的比数,而比数的高与低,比数越高则电器本身的效能越好,反之比数越低,则表示电器本身所消耗的能源越大,也就越耗电。

瞬间反应能力

  当输入电压在瞬间发生较大的变化(在允许范围之内),输出的稳定电压值恢复正常所用的时间,也是电源对异常情况的反应能力。

电源风扇

  电源风扇是电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份,负责将电源内的热空气抽出。打开电源内部可以看到有两块较大的散热片,散热片上的大功率管的性能和极限参数直接影响到电源的安全承载功率和产品成本。此外,电源的后部两个插座分别用来连接外界电源和为显示器提供插座,一般雄性插座为电源插座。在两个插座间有个电压设定开关用于切换110V与220V两种电压制式,在国内普遍采用220V电压制式,如果错误的设定在110V档上会对电源造成伤害。

过流保护

  当被保护线路负载增大,而产生大于1.4倍额定电流时,保护器延时后切断该线路。

系统认证

  作为专业用户的整体解决方案,工作站需要进行整机系统认证,确保系统可以处理由双CPU,多个高速转动的磁盘及图卡产生的热量,确保电源可满足开机和高速转动的磁盘及图形卡的稳定电压的要求,保证产品在最苛刻的环境下也能够稳定运行。
电源功率

  电源功率越小,机器所产生的热量就小,这样机器连续投影时间就长。为了使用安全,投影机里一般装有过热保护装置。

过压保护

  ATX电源较传统AT电源多了3.3V电压组,有的主板没有稳压组件直接用3.3V为主板部分设备供电,即便是具有稳压装置的线路,对输入电压也有上限,一旦电压升高对被供电设备可能会造成严重不可逆的物理损伤。所以电源的过压保护十分重要,防患于未然。

噪音和滤波

  这项指标需要通过专业仪器才能直观量化判断,主要是220V交流电经过开关电源的滤波和稳压变换成各种低电压的直流电,噪音标志输出直流电的平滑程度,滤波品质的高低直接关系到输出直流电中交流分量的高低,也被称为波纹系数,这个系数越小越好。同时滤波电容的容量和品质也关系到电流有较大变动时电压的稳定程度。

电源管理

  指如何将电源有效分配给系统的不同组件。电源管理对于依赖电池电源的移动式设备至关重要。通过降低组件闲置时的能耗,优秀的电源管理系统能够将电池寿命延长两倍或三倍。

过压保护

  当被保护线路的电源电压高于一定数值时,保护器切断该线路;当电源电压恢复到正常范围时,保护器自动接通。

阻抗

  阻抗(Impedance):注意与电阻含义的区别,在直流电(DC)的世界中,物体对电流阻碍的作用叫做电阻,但是在交流电(AC)的领域中则除了电阻会阻碍电流以外,电容及电感也会阻碍电流的流动,这种作用就称之为电抗,而我们日常所说的阻抗是电阻与电抗在向量上的和。

电源消耗管理

  IEEE802.11还定义了MAC层的信令方式,通过电源管理软件的控制,使得移动用户能具有最长的电池寿命。电源管理会在无数据传输时使网络处于休眠(低电源或断电)状态,这样就可能会丢失数据包。为解决这一问题,IEEE802.11规定了AP应具有缓冲区去储存信息,处于休眠的移动用户会定期醒来恢复该信息。

回波损耗
 在高频场合,反映行波在保护设备的"过渡点"处被反射的比例. 在这一参数下可直接衡量, 保护器件与系统的涌波阻抗的匹配程度.对于数据传输系统,为防止位错误,系统的回波损耗必须大于20dB.

最大放电电流(Imax)

  避雷器必须承受8/20波形(参看DIN VDE 0432/10.78 part3)的测试电流, 而不引起损坏.保护器必须能承受2次这样的大电流.

网友A:
不错,有点太专业

网友B(2007-06-08):
谢谢,把这些术语集中在一起对于查找真是太方便了,收藏了.

网友C(2008-01-10):
太专业了!!
东西不错!!

网友D:
文章是不错,可惜重复了.这篇文章已经在论坛发表过了.
希望以后发贴时搜索一下. 工控论坛 中共有 2 条 电源类术语大全 的搜索结果  1 / 1 页 首页 上一页 下一页 末页 题 目 作 者 最后回复 回复 阅读 更新时间 电源类术语大全 雪世界 好学阎罗 7 797 2008-1-10 13:24:00 (分享)开关电源类术语大全 F帆 三贱客 2 238 2007-8-31 11:42:00

网友D:
文章是不错,可惜重复了.这篇文章已经在论坛发表过了.
希望以后发贴时搜索一下.

网友E(2008-04-29):
重复了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