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Kir系列三极热继电器一旦设置为自动复位就无法恢复成手动复位吗?

楼主(2007-01-23):
这是我在施耐德论坛发的帖子,可惜那个论坛太冷清,现在转发到这里。

楼主:
对于Kir系列三极热继电器,一旦设置为自动复位就无法恢复成手动复位了吗?下面是解答的地址: http://www.schneider-electric.com.cn/schneider/typeIndex.jsp?PID=0604&ID=06040502&newsId=060214105210106&typeId= 但我觉得应该可以恢复成手动复位的哟,要不然这种热继太滥了吧?

楼主:
希望斑竹能帮我解答一下,谢谢!

楼主:
我看了好久资料,发现Kir系列三极热继电器和TeSys D系列热继电器外观上一模一样,实际上它们是一样的吗?

楼主:
http://www.schneider-electric.com.cn/schneider/typeIndex.jsp?PID=0604&ID=06040502&newsId=060214105210106&typeId说:“在Kir系列三极热继电器本体的左侧有一个玻璃罩,打开罩内右侧下面的白色小方块为手动/自动复位选择钮,LRD01-LRD35的热继电器出厂时设置为手动复位,并且有白色盖子保护(上面有浅色的字母H),如果客户需要设置为自动复位,用改锥将白色保护盖挑开即可,但是一旦设置为自动复位,将无法恢复成手动复位!” 这正确吗???

楼主:
如果不一样,它们之间有什么区别呢?

楼主:
Kir系列三极热继电器样本上是这样说的: “手动或自动复位选择。热继LRD01至LRD35在出厂时复位选择开关处于手动位置,并且有盖子保护。如需调整到自动复位选择,需要人工操作。” 可是样本上并没有说一旦设置为自动复位就无法恢复成手动复位了呀。。。 详细的样本我没有找到,如果有,能否告诉下载位置?

楼主:
不过,Tesys D系列的热继电器外形和Kir系列热继电器一样哟,把白色盖子敲开后,可以看见一个小拨码开关,默认是拨到上面的H(手动)。要想设为自动,拨到下面就可以了。

楼主:
难道Tesys D系列的热继电器和Kir系列热继一样,设为自动复位以后就无法再设置为手动复位了吗?——可是那个拨码开关实际上还是可以拨回手动的哟(我测试过),难道拨回手动热继也会自动复位的?
晕!

楼主:
问了施耐德400技术人员,确认哪个帖子说的是正确的:Kir系列三极热继电器一旦设置为自动复位就无法恢复成手动复位了。 但因为他手里没有实物,不知道其具体结构,也无法做出更详细的解析。

楼主:
请斑竹出面!

楼主:
不过我仔细看了资料,得知独立安装时Kir系列热继电器和LR2-D系列一样采用LA7-D*064底座,而TeSys D系列热继电器LRD则需要选取LAD7B106或LAD7B10(已停产)的底座。

楼主:
郁闷中。。。请斑竹和高手发个言。。。

网友A(2007-02-24):
热继出厂一般设为自动.手动自己调整.不会出现你说的问题吧?

楼主:
我也是这样认为的,所以才有这样的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