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固态继电器选型基础

楼主(2007-01-23):
请大家先讨论一下三相固态继电器选型的问题,还有在实际使用中遇到的一些问题。

楼主:
我在这里说的三相固态继电器是泛指,包括三相固态继电器和三相固态接触器。为了通俗易懂,在以下的说明中,我说的三相固态继电器就包括了三相固态接触器。

楼主:
三相固态继电器的分类:
    按照固态继电器的用途分类:可分为三相加热器用固态继电器、三相电机用固态继电器、其他用途类(印刷基板、娱乐用)固态继电器等。
    按照固态继电器的结构分类:可分为三相两元件固态继电器和三相三元件固态继电器。

楼主:
三相加热器用固态继电器原则上用于纯阻性负载,一般用来控制发热管等纯阻性负载,接通负载时没有较高的冲击电流。
    三相电机用固态继电器原则上用于电机负载,一般用来控制电机等感性负载,接通负载时存在较高的冲击电流(电机启动电流最大可能达到电机额定电流的7-8倍)。

楼主:
三相电机用固态继电器价格比三相加热器用固态继电器要贵得多。
    对于小容量的电机控制,可以选用三相加热器用固态继电器,但要注意留有较大余量——电机额定电流2A,那么建议选用10A的三相加热器用固态继电器。如果余量不够,电机启动时产生的冲击电流可能会导致固态继电器损坏。
    对于加热器控制,选用三相加热器用固态继电器就可以了,没必要选用价格更高的三相电机用固态继电器。当然,如果因为某些原因需要用三相电机用固态继电器替代三相加热器用固态继电器,那也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自己顶一下再说。。。

楼主:
一般来说,三相固态继电器是不带辅助触点的(无源干接点),单相固态继电器一般情况下也不带辅助触点的(无源干接点)。
    不过,欧姆龙G3J-T-C系列三相电机用固态继电器就带1对辅助触点的(无源干接点),而且是晶体管/晶闸管输出,响应速度很快。

楼主:
三相固态继电器有2元件和3元件之分,表示双向可控硅的元件数2元件和3元件,性能规格都一样。 2元件的成本/价格比3元件要低,但3元件比2元件使用更安全。对于3相三角形接法的回路,如果是2元件数的电路断开,有1相回路还是有电压的。而3元件数的就可以完全断开回路,从而使电路更安全可靠。 这是2元件三相固态继电器的结构:

楼主:
这是2元件三相固态继电器的结构:

楼主:
问过欧姆龙的技术支持,说欧姆龙的所有2元件固态继电器是中间那一相直通的——R/L1、S/L2、T/L3为输入端,U、V、W为输出端,那么S/L2到V那一路没有经过晶闸管控制。但这一点在固态继电器本体上面没有作出任何标识。

网友A:
我们厂用了欣灵牌的三相固体继电器,用着还可以。
用了共有七八十个,一年下来共坏了十二个。
不知楼主有没有更好一的牌子推荐一下,价格多少也说一下

楼主:
单相固态继电器和三相固态继电器的价格对比:

欧姆龙单相固态继电器——2005年福大自动化的报价(含17%增值税的实价):
  G3NA-210B:57元/个(另一家的报价是75元/个);现货;
  G3NA-240B:193元/个;现货;
  G3NA-410B(控制电压DC5-24V):330元/个;货期1个月;
  G3NA-410B(控制电压AC100-240V):350元/个;货期1个月;
  G3NA-420B(控制电压DC5-24V):330元/个;现货;
  G3NA-420B(控制电压AC100-240V):350元/个;现货;
  我晕!居然G3NA-420B(有散热器情况下负荷电流0.2-20A,无散热器情况下负荷电流0.2-4A)的价格居然和G3NA-410B(有散热器情况下负荷电流0.2-10A,无散热器情况下负荷电流0.2-4A)一样而且还有现货!!!那就宁愿选择前者呀!

欧姆龙三相固态继电器——2007年福大自动化的报价(含17%增值税的实价):
    G3PB-415B-3-VD DC12-24V:1150元/个;货期1个月;
    G3PB-515B-3N-VD DC12-24V:1200元左右/个;货期1个月;
    G3PB-525B-3N-VD DC12-24V:1300元左右/个;现货;

楼主:
   其实国产的很多:正泰、德力西、台湾阳明、北京希曼顿自动化研究所、乐清市前继继电器有限公司、上海奇亿半导体有限公司、苏州集成科技实业有限公司、欣灵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亿隆电气仪表有限公司、浙江创星电子有限公司(乐清市星际继电器有限公司)、浙江广和电器有限公司......都有,而且价格都还不错!

网友B:
是啊,国产的品质也不错,价格也便宜

网友C:
三项固态继电器最大能控制多少千瓦电机?

网友D:
固态继电器是过零触发,对感性负载没有启动电流倍数之说,断开时不会有很高的自感电压。
    国产生产历史较长的固态继电器是齐齐哈尔的齐力达公司,有近二十年的时间。
    没有固态接触器一词,现对由双硅组成的过零触发的模块都称固态继电器。

网友E:
楼主;三相固态继电器可否用来做调压控制,它的控制线怎样接呀?

网友E:
楼主;它的触发极信号来自哪些元气件?

楼主(2007-03-29):
供应单相调压固态继电器(图)
供应三相调压固态继电器(图)
http://gtjdq.cn.alibaba.com/athena/offerlist/gtjdq-sale-false.html

在网上搜索,这类产品很多。

网友F:
你好,我们是专业生产固态继电器的厂家,13967134591袁克军,欢迎选购,商祺.

网友F(2007-04-28):
我们是杭州市集成科技有限公司,专业生产固态继电器的厂家,质量可靠,品种齐全,欢迎选购,袁克军,0571-57109910,0571-57109810,13967134591,商祺.

网友G(2009-05-12):
乐清市希曼顿科技有限公司:专业生产销售,调压器,小型继电器,调压器,可控硅模块,固态调压器,ACSSR,DCSSR,

网友H(2011-11-22):
三相固态怎么这么贵啊,

不知道有没有成熟的三相固态控制三相电机的案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