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过程站与工程师站通讯

楼主(2007-01-23):
当过程站与工程师站通讯问题出现故障时,又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在工程师站显示故障信息,并同时停止工程站用行(我用的是ABB AC800F系列的产品)
还望高手们指点一二

楼主:
或者有个变量显示过程站与工程师站之间通讯的通断

网友A(2007-02-24):
如果通讯中断,是有系统报警的。假如要想显示,你可以取一变量做在画面上来检测控制器通讯

网友B:
  ABB的没有用过,但是用过浙大和HONEYWELL的,他们的都有报警显示的啊,你可以看到通讯错误的。

网友C:
在两者之间有通讯故障时,你为什么要停止工程师站的运行了,不 明白。
正常情况,都会在工程师站监控画面存在故障信息。

网友D:
过程站和工程师站通过以太网连接,在组态下装结束后工程师站可以从网络上断开,系统运行正常。操作员站显示操作。如果需要组态再将工程师站与系统连接,进入联机调试就可以了。如果过程站和工程师站通讯有问题,可以检查连接网络,对系统运行应没有什么影响。

网友E:
得,兄弟你也别急,现在怎么说也说不明白,最简单的就是先用手动,比什么都来的实际

网友F(2007-04-08):
我觉得PIRES,说的有点道理,既然通讯故障,为什么要停止呢?你可以看一下过程站灯的显示,是什么颜色,还有楼上的说的,如果过程站和工程师站通讯有问题,可以检查连接网络,对系统运行应没有什么影响。

网友G:
过程站和工程师站通讯有问题的话,你可以检查连接的网络,工程师站的运行与否对过程控制站的系统运行并没有什么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