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
求助 ABB ACS600 75KW故障

楼主(2007-01-23):
求助 ABB ACS600 75KW每次运行30分钟左右报警显示"motor stall(电机堵转)" 电流,电压都正常,复位后还能开,运行30分钟左右后又报警,负载是好的,IGBT已换过,没用

网友A:
检查电源接线情况,确保不缺相。

网友B:
运转时频率在多少?负载是否用其他的启动方式已经确认过没问题的。

网友B:
我们现在就有一台和你的变频器一模一样,我们也知道谜底,如果有需要请及时与我公司联系。我的QQ545490297。
电话:0991-3730822

网友C:
冒工卖什么关子啊,经验共享,强大我中华工控!

网友D:
用钳型万用表实测一下电流,报电机堵转应该是电机问题,把负载摘了试试。运行30分钟左右期间内,电机有没有停顿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