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线升速时跳总闸问题?

楼主(2007-01-23):
我单位的生产线用6RA70&6SE70驱动器传动控制,最近两天开机时生产了两小时左右,现发生主机线速度过程中升速时(以前以此速度生产运行了4年)就出现跳低配间智能断路器总闸停机的现象?重新上电后现象依旧,但生产线上断路器及快熔都未跳闸和熔断现象.检查了低配间智能断路器的脱扣回路及驱动器和电机的接地等未发现其他异常.请问各位大侠,其他最可能产生此现象的问题在哪里?

网友A:
越级跳闸?

网友B:
总闸过负荷,看一看生产线上是不是增加了其他负载,超过了原来设计的负荷电流

网友C:
智能断路器容量变小?

楼主:
智能断路器(总电流630A)跳闸时电流为正常值200A,三相显示平衡.拆除了智能断路器机械脱扣和欠压保护电路,不只问题在哪里?

网友D:
你就不能把智能开关先用其他的开关代替,真正找到问题的关键是不是智能断路器的问题,然后再查别的。

网友E:
我同意冒师傅的看法,我们这里有个开关加了漏电保护,不知道你们的是不是也有,会不会是漏电造成的?(仅供参考)

网友F:
变频前端不能加漏电啊

网友G:
 智能断路器容量变了

网友H:
把上升时间延长1到2秒试试看

网友E:
如果是零序过流呢?和漏电很相象的,不妨看一下,我们的DW智能开关的零序过流保护就让我撤掉了.

网友I(2007-02-23):
变频器加漏电保护,高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