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HITECH 6600

楼主(2007-01-23):
请教HITECH高手~~~~~急~~~急!

HITECH 6600,我想将资料上载到电脑里面,我跟着说明书的设置来设置和接线,但去到上载界面读取的时候,它就显示通讯等待超时或者创建USB失败,请教高手,为什么会这样?是不是我设置错了?连线错了?(我用笔记本的,因为没有COM口,所以我用USB转COM的数据连接线)还有我想问一下烧机是什么意思?

谢谢!czj83430@163.com

网友A:
可能是USB转COM端口没有搞好

楼主:
但我的PLC也是用USB转COM端口的,也可以传输的了,是不是我有什么设置没设好呀???

网友B:
USB转串口一般存在这个问题 可能和PLC连接没问题 但和触摸屏连不上
QQ 727815050
www.ytleader.cn

网友C(2009-04-12):
1711与6600的下载线是一样的吗,QQ727253970@qq.com望各位大侠告知,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