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送器与安全栅及二次表接线

楼主(2007-01-23):
我现在有一套罗斯蒙特的导波雷达液位变送器用来电厂燃油罐区的液位,其输出信号为4-20ma信号同时叠加hart信号,另配罗斯蒙特的333hart信号装换器输出3路4-20ma信号到二次显示表,我不知安全栅如何接。

网友A(2007-04-17):
接在中间。

网友B(2007-08-04):
是接在中间
现场仪表的2跟线接到安全珊,然后安全珊另外一端接到显示仪表。这个要看一下说明书,很简单的。
不过推荐使用隔爆的,一个安全珊要7000左右,且是一次性性的。如果防爆要求没那么高,建议用隔爆的。

网友C:
同意楼上的 意见!

网友D(2007-10-12):
同意楼上的说法,接在转换器和二次仪表之间,不过不只你的hart信号用不用,如果不用的话,为了能使转换器3路都能用上,考虑节省安全栅,可以试着接到雷达液位与转换器之间,不过你的转换器得接到控制室内,我没试过,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E(2010-07-21):
优势安全栅系列:德国P+f倍加福安全栅,德国TURCK安全栅,德国菲尼克斯Phoenix安全栅,英国MTL安全栅,辰竹安全栅,龙飞安全栅,
蔡工13917495132 商务QQ:1067822079
特卖P+F安全栅系列以下全部现货:
P+F KFD2-STC4-EX1
P+F KFD2-SR2-EX1.W 蔡工13917495132 商务QQ:1067822079
P+F KFD2-SR2-EX2.W
P+F KFD2-CD-EX1.32
P+F KFD2-UT2-EX1. 倍加福p+F安全栅联系电话:蔡工13917495132 商务QQ:1067822079
P+F KFD2-ST-EX1
P+F KFD2-UFC-EX1.D
P+F KFA5-SR2-EX2.W 倍加福p+F安全栅联系电话:蔡工13917495132 商务QQ:1067822079
P+F KFA5-SR2-EX1.W
P+F KFA6-SR2-EX2.W
P+F KFA5-SR2-EX1.W
P+F KFD2-ST-EX1
P+F KFD2-SOT2-EX1
P+F KFU8-UFC-EX1.D 倍加福p+F安全栅联系电话:蔡工13917495132 商务QQ:1067822079
P+f KFD2-CD-EX1.32
P+F KFU8-FSSP-1.D
P+F WE77/EX2
P+F KFA6-DWB-EX1.D 倍加福p+F安全栅联系电话:蔡工13917495132 商务QQ:1067822079
P+F KFD2-DWB-EX1.D
P+F KFA5-SR2-EX1,W 倍加福p+F安全栅联系电话:蔡工13917495132 商务QQ:1067822079
P+F KFA5-SR2-EX2,W
P+F KFD2-VR4-EX1.26
P+F KFD2-STC4-EX1.20
P+F KFD2-SOT2-EX2
P+F KFD2-ST2-EX1.B
P+F KFD2-DWB-EX1.D
P+F KFD2-UFC-EX1.D
P+F KFA6-STR-1.24.500
P+F KFD2-UT2-1
P+F KFD2-UT2-2 倍加福p+F安全栅联系电话:蔡工13917495132 商务QQ:1067822079
P+F KFD2-CD-1.32
P+F KFD2-SOT2-EX1.LB
P+F KFA6-SR2-EX1.LB
P+F KFA6-SOT2-EX2
P+F KFU8-FSSP-1.D
P+F KFU8-UFC-EX1,D
P+F KFU8-UFT-EX2.D 倍加福p+F安全栅联系电话:蔡工13917495132 商务QQ:1067822079
P+F KFA6-DWB-EX1.D
P+F KFD0-SCS-EX1.55
P+F KFD2-STC4-EX2
P+F KFD2-STC4-EX1Y125882
P+F KFD2-UT2-EX2 倍加福p+F安全栅联系电话:蔡工13917495132 商务QQ:1067822079
P+F UPR-03安全册导轨
P+F K-CJC 冷热补偿端子
P+f KFD2-EB2.B4.AB 安全栅电源

网友F(2011-06-01):
怡贝安全栅 qq 1034434625

网友G:
我觉得安全栅的作用就是实现现场仪表和二次仪表的安全隔爆隔离,安全栅要装在二次仪表盘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