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三相固态继电器并联控制电机正反转会烧坏固态继电器吗?

楼主(2007-01-23):
我如果采用两个三相固态继电器并联(输入相序不同),来控制电机正反转,会烧坏固态继电器吗?

楼主:
就像用常规接触器那样,可以吗?

楼主:
因为我考虑到变频器的输出侧是不能倒送电的,否则将损坏变频器。
    而软启动器的输出侧是可以倒送电的——软启动后转换到旁路接触器,软启动器输出侧就被送入了电源。
    固态继电器也是可控硅控制元件,所以不敢确定它像哪个。。。

楼主:
问欧姆龙技术支持,一个技术支持说手册上没有这样的用法,不建议这样用,以免造成固态继电器损坏;而另外一个技术支持在查阅了资料,大概4个小时以后给我回复说,固态继电器本来就是一个开关元件,输出端可以承受电压,只要不让两个固态继电器同时导通就可以了(否则会短路炸掉)。

楼主:
我晕!真的可以采用两个三相固态继电器并联来控制电机正反转吗?

楼主:
我暂时先认为不可以:
    1、首先,选型样本上没有这样的用法。选型样本上推荐用法是主回路采用2个交流接触器控制电机正反转,然后在2个交流接触器并联以后统一输出到固态继电器,然后控制电机。
       就像欧姆龙第一个技术支持说的那样:手册上没有这样的用法,不建议这样用,以免造成固态继电器损坏。

楼主:
自己顶一下再说。。。

网友A:
哈哈。实践一下

楼主:
下面是摘录欧姆龙网站的问答:

请问:固态继电器控制电机正反转 提问人:zdqzdq 时间:2006-05-31 09:29

请问:客户用G3PB-515B-3N-VD和一个接触器组成电机正反转控制电路,首先启动接触器,电机正转,然后断开接触器,发现此时固态继电器的2路或者1路“触点”击穿短路,不知是何原因?

  Re:请问:固态继电器控制电机正反转 回答人:qiaojunjie 时间:2006-05-31 09:29

    断开瞬间可能是电压和电流瞬间过大,导致触点击穿短路,您可以在回路里串接断路器或软启动器等来采取保护,也可以采取在负载侧并联一个浪吸收电路,如CR电路等,来吸收浪涌电流,起到保护的作用。

网友B:
固态继电器这样用的可靠性很难说。

不过我见过一个产品,老美设计的车库门开门器,电机也是正反转的,打开一看,电路板上用的不是固态继电器,而是焊在电路板上的接触器,一看,是ABB的。型号

网友C:
既然提出问题为什么不通过实验来证明,有发贴的工夫都做完了。
    固态继电器做可逆控制本来就没问题,双硅过零触发,没电弧没过电压,是很好的控制方案,要互锁,最好有一点延时。

楼主:
首先我理论上都没证实有没有问题,怎么敢试?你知道那玩意多少钱一个吗?欧姆龙的差不多快4位数了!万一损坏了怎么办?况且我手里也没有现货。。。

网友C:
用在电机频繁正反转控制是最好的方案,已有十年的应用了.你那东西太贵了,按容量算只有接触器的一倍.

网友D:
没有试过,也没见过这种类型的图,不知道行不行?

楼主:
我见过100多块钱的三相固态继电器,在网上也看见有65块钱的三相固态继电器。可那欧姆龙的就那么贵,真是坑人!

网友A:
哈哈。老菜鸟来找我啊。我卖给你64

网友E:
呵呵,固态继电器有电压、电流等重要参数,否则买回来后你就后悔了噢,还有质量问题。楼主的2固态继电器控制电机正反转好像很新鲜啊,呵呵

网友F:
 老菜鸟:
  你好!我作为一个销售人员来说,在这里给你门这些技术工程师们谈技术可能是有点自不量力,但是我对你提的这个问题确实比较感兴趣!因为我刚开始如行的时候也碰到过类似的问题:
我的客户是做输送设备的,他当时就是想用固态来实现马达的正反转,我当时给他的解决方案是用Crouzet(进口)的三相马达正反转固态继电器来解决,现在用着效果比较好!
其实对于你的这个正反转,我有点想不通,既然两个三相固态的成本那么高,而且安全和稳定性都不能确定,那你为什么不选用选用一下其它性价比高的解决方案呢?就象我刚才说的那个三相马达正反转固态继电器或者是用两个进口的SRS来进行实现呢?
使用这两种方式完全可以实现你所期望的功能,不但可以实现而且安全性还有保障,价格上又能降低成本!
 当然以上方案仅供参考,可能有的使用场所不一样,要求也就不一样了.
 不足之处还望各位工程师们多多指教!(可以和我QQ或者是电话进行交流
我的QQ是343914494我的电话是15961849330)

网友G:
个人观点是行不通的,

楼主(2007-03-29):
根据大家的实践经验和理论分析,两个三相固态继电器并联控制电机正反转不会烧坏固态继电器。
    不过采用4个单相固态继电器也可以控制电机正反转,而且成本可能会更低一些:
http://gx.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372388

网友H(2007-04-29):
我们是杭州市集成科技有限公司,专业生产固态继电器的厂家,质量可靠,品种齐全,欢迎选购,袁克军,0571-57109910,0571-57109810,13967134591,商祺.

网友I(2007-07-13):
可以提供三相电机正反转控制的固态继电器

0411-84647532  www.huankedl.com

网友H:
杭州晶谷电子有限公司是专业生产单相/三相固态继电器,固态调压器,直流固态继电器,直流/交流电机正反转控制模块,移相触发器,全隔离一体化调压模块,整流调压模块,电力调整器,电话:0571-57109910,57109810,13967134591,袁克军.

网友J:
笨呀,通常控制正反转的电机功率都不大,为什么要买这么贵的SSR呢,变频器一台不就搞定啦,而且还可以调速何乐而不为,变频的加减速时间死区设0.1S,我这边全是变频控制正反转用了N年一点事都没有,用SSR控制正反转会爆炸,不管你的质量有多好

网友K(2008-11-29):
广州欧陆直流调速器590维修中心
电话:020-61031623 手机:13802426143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东圃珠村西便街五巷6号
网址:http://www.oulu590.com.cn

网友L:
应该可以吧,不过转换时间应该设长些

网友M:
有那位高手可以说一下固态继电器的原理和使用的一些情况

谢谢了

网友N:
学习了,密切关注事态发展。

网友O:
我觉得只要固态继电器选择的合理,完全可以控制电动机的正反转.

网友P:
期待这个问题能够有个权威的解释

网友Q:
晕呀,你有变频器呀,还找什么其它的呢,变频器能直接改变转向的呀

网友R:
 有固态继电器问题的大家 可以咨询我 yangxinglu2008@163.com   025 52917117 杨

楼主(2009-04-26):
引用 网友Q:

晕呀,你有变频器呀,还找什么其它的呢,变频器能直接改变转向的呀

呵呵,这里讨论的是不采用变频控制的情况。

网友S(2011-07-23):
个人认为比较好的用法是:先用两个接触器互锁来控制正反转;并联端输入到SSR;SSR输出到热保护继电器,再到电机;在接触器的输入端加一个比SSR额定电流小25%左右的断路器。

动作方式:先让接触器吸合后再接通SSR。这样的好处再于,可以避免电弧。热保护主要为了电机断相保护及突发卡死保护。断路器可以保护SSR过电流而烧毁。

网友T:
引用 网友J:
笨呀,通常控制正反转的电机功率都不大,为什么要买这么贵的SSR呢,变频器一台不就搞定啦,而且还可以调速何乐而不为,变频的加减速时间死区设0.1S,我这边全是变频控制正反转用了N年一点事都没有,用SSR控制正反转会爆炸,不管你的质量有多好

请问你控制的是什么设备?有在行磨机上变频控制的成功案例吗?

网友U(2013-07-31):
学习了,继续关注此讨论

网友V:
变频器自身就带有正反转功能,何必搞得那么复杂?

网友W:
我觉得要看本身具体的内部电路才知道。便面上只能问技术了。但是技术通常会说不行的。我问得多了(其他情况),omron这个回答算很理想的了。

楼主(2007-01-23):
我如果采用两个三相固态继电器并联(输入相序不同),来控制电机正反转,会烧坏固态继电器吗?

zyq123456?

网友(2014-07-07):
不行,这样试过,会短路

zyq123456?

网友:
不过后来听说有专门用于正反转的固态

网友X(2014-10-07):
我认为,这个不好说,比如频繁正反转,要怎么做呢,每家工况不一样,

网友X:
还有SSR是什么意思?谢谢了,

网友Y:
频繁切换做不到 ,加保护器也没有

网友Z:
过来看一下我以前也这样用过

哎呦,不错儿♪*^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