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 324 可否代换 TL084C?

楼主(2007-01-23):
请问LM 324   IC 可以代换 TL084C?请告诉?

网友A:
LM324  和  TL084C 都是四运放,并且具有相同的管脚封装,存在代用可能;但是一个是双极晶体管作输入,另一个是场效应管作输入,性能有差异,代用结果不见得恰如其分。

网友B:
这个不能代用吧,这两个运放用的资料都可以查到的。为什么不在网上查一下作个对比呢?如果需要资料我可以传给你。我的QQ545490297。

网友C:
这么好买的东西还代换啊!买就行了嘛!

网友D:
买买就行了嘛!

网友E:
输入阻抗不一样.

网友F:
两种运放都很容易买到的,如果你有什么电子元件需要可以联系我:136597556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