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急!!编码器Z相有问题

楼主(2007-01-23):
各位工控朋友们:
    我有个客户用一个10000脉冲增量型的编码器,输出是:RS422+_ALARM.但是有用的过程中Z相有时稍为动一下就会有几百个脉冲输出,有时就很正常.客户有排除过接线方面是否有错. 望指教!!

网友A:
什么品牌的编码器?10000线是真实刻线还是内置细分的?

楼主:
德国HENGSTLER.RI58-O,应该是内置细分的.

网友A:
那就有可能是编码器自身内部的问题了。

网友A:
内置细分不是好做的,要做好有难度。10000线有真实刻线的,一般1万线以上的才用细分的。

楼主:
好的.谢谢指点!

网友B:
  我是德国HENGSTLER 的代理商,希望能帮助你解决问题 021-61112468 邹先生

楼主:
TO:上海汇贤
   那你对这个问题有何见解?

网友B:
  因为我们没看到过实物,具你上述所说,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编码器是有一定问题的,我们只能说怎么帮你解决相关问题.

楼主:
呵呵..问题解决了.编码器没有问题!!
你们猜会是什么原因???

楼主:
是因为线的问题,抗干扰一行.后面换了条好点的双绞线就好了!!

网友A:
祝贺!
线是编码器原配的还是另外配的?前面你没介绍,我们也不了解.的确,编码器的线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这里有专门为增量脉冲编码器配的“好线”,蛮贵的,几十元一米,但如果与你的现场重要性比起来,应该是值得的。

楼主:
线是客户自己买的.

小俊!

网友:
相关配件一样都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