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虚拟仪器
PCL-722(144 BIT DIO CARD)labview下DO编程问题

楼主(2007-01-23):
PCL-722(144 BIT DIO CARD)labview例程下有diginbit.vi和digoutbit.vi,对比两者也就代码转换节点函数(Code Interface Node)不同,这个函数不是太了解,请教大虾们.
还有如果我要改例程digoutbit,例:从pot1,bit1 发个高电平,两秒后再发个低电平,是不是只要对代码转换节点函数(Code Interface Node)中的state进行编程呢?还是有简单的方法?
诚意请教 email;gulei20082008@yahoo.com.cn

网友A:
我们公司也在用PCL-722研发新的测试系统,可以和你交流一下么,
haydonge@yeah.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