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弧焊机问题

楼主(2007-01-23):
我遇到一台电焊机是集氩弧焊和弧焊为一体的焊机(氩弧焊没用过)。现在电流很小打不开焊条.电流不可调(是用可调电阻)。打开外壳发现里面是三相380v经接触器到线圈线圈出来三相低压经六个二极管(2CZ(ZP)200A)分出直流输出.不象是可控硅没有触发极,但两端有取样线,我不明白怎么控制请师傅指点或给这方面的资料。谢谢

网友A:
楼上:这种焊机是用6个二极管整流输出的,本身不可调节电流.调节电流的原理就是用你说的那组取样线,采用用直流对铁心控制磁饱和度的方法来调节输出电流的.
这样的焊机一般都有一个控制线路板,这个线路板就是控制电流的.
如果你能确定面板上控制电流的电位器(本身也是可调电阻)没有问题,请在线路板上找小可调电阻,至少有一个或多个,作好可调电阻原始调节位置的记号(为了调节不好时恢复原始位置),调节可调电阻,一般可调出电流.
原因:电路板上元件性能的变化导致不能输出电流,必须重新进行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