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哪位朋友用过温度采集模块与FX2N

楼主(2007-01-23):
哪位朋友用过温度采集模块与FX2N RS485通信的?温度采集块是鼎升力创的。
8188XD是用什么方式来写程序?怎么去读8018RC的采集值?谢谢!
有愿意用QQ交流的朋友可加396061801

网友A:
我用过PLC通讯采集仪表数据。先要知道你用的模块的通讯协议。按照通讯协议设置PLC的通讯参数。然后编写软件。看你用的模块支持什么协议。如果支持MODBUS可以用支持MODBUS的PLC来做通讯,这样程序设计简单。FX不支持MODBUS。台达、西门子等PLC支持。不支持MODBUS也可以编写出MODBUS程序。我生产三菱、西门子等PLC编程电缆。我的网站:plc.123ye.com。

网友B:
8188xd 是用c语言写程序的,通过rs485传送到PLC

网友C(2007-08-06):
我司主要是研发温度采集模块,厂家直销,其协议指令集兼容于NUDAM,ADAM等模块,可与其他厂家的控制模块挂在同一条485总线上,支持DCON和Modbus通讯协议。产品外形与目前流行PLC的外形类似,是替代原品牌PLC之模拟量采集模块的最佳选择!
销售热线 :0755-26632958
网址:http://www.yokei.com
Mail:infinesale@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