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双机联动的方案

楼主(2007-01-23):
我司有三套塑料挤出机要由电磁调速改为变频的

18.5KW+3.7KW

11KW+2KW  2套
现在请教各位,

两个变频器的联动控制:

面板上各预置1~6个转速按钮.各选1个按钮按下,启动, 然后打开联动开关,调节联动电位器,加速,正常生产.
 如何可以做到,请给我电话;谢谢

网友A:
充分利用模拟输出输入!第一台的模拟输出接到第二台的模拟输入!基本就可以!!有疑问:013817334730   许

what?

网友(2007-04-17):
如果没有搞定这里也可以帮手哦!!
shizengtao@21c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