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S产电PLC
求救:LG-K120S上传和下载报警的问题

楼主(2007-01-23):
上传和下载程序时:PLC 故障灯闪烁
怎么才能消除啊

网友A:
PLC CPU 可能坏了! 报修!

网友B(2007-04-05):
不一定,断电5分钟,全部接口(包括和其他模块的接口)拔下重插试一下,不行,再报修。
有时在RUN情况下动连接线,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C:
plc里面是空的吗?

网友:
有三种情况:1,PLC的一个开关位于ON的位置,这个开关是用于DOWNLOAD OS用的,
2,重新下载OS
3,换主板

网友D(2007-05-15):
LG-K200S(实时时钟)功能如何使

网友D:
各位前辈!我是新手,能否给我发一份LG PLC120与LG IG5变频器之间的通讯控制调速的梯形图或程序啊,谢谢了!
我的邮箱:fu7811839@163.com或者lu7811839@163.com
QQ:110301475
付生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