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T100热电阻的接线??

楼主(2007-01-23):
请问PT100热电偶有3根线,应该怎样接到温度控制器上面呢?3跟线有什么区别吗?要怎么辨别呢?

网友A:
Pt100热电阻不分正负,一般用三线,3线一样材质和粗细
Pt100热电阻一端接根线(可以自由接,一般标为正),另一端接2根线(一般标为负)。这样接到二次表(温度控制器)后,二次表会自动测量2根接负极线的线阻,这样就好换算出热电阻的真实阻值。以便计算出测量点温度

网友B:
就是就是

网友C:
楼主最基本的都没搞懂哦,PT100是热电阻不是热电偶哦

网友D(2007-04-04):
如果是三个端子的话,一般有两个端子的线的颜色是一样的(从芯接到端子上的),另外一个端子就是公共端了。因此将正端接到公共端子上,其他两根线随便接。

网友E:
热电偶一般都是两线制的!

网友F(2009-01-07):
Pt100热电阻测量范围有-200--500度、-200--450度、0-50度的,选用的变送器为-200--600度,如何调校

网友G:
用表测量pt100,如果其中2根电阻很小几个欧姆,这2根线接一起或分开,如果一根对其他2根有100欧姆以上做记号按照仪表图接

网友H(2009-08-14):
一帮纸上谈兵的家伙,我们厂用的是WZPK-536FS的热电阻公共端为A,另外两端为D/C,接A-D温度则波动,A-C为正常。wZPK-530FS则相反

网友I:
没接过2个的。。。看说明

网友J(2009-10-09):
我用过的都是两线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