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知同请教HITECH

楼主(2007-01-23):
  请教HITECH高手~~~~~急~~~急!

HITECH 6600,我想将资料上载到电脑里面,我跟着说明书的设置来设置和接线,但去到上载界面读取的时候,它就显示通讯等待超时或者创建USB失败,请教高手,为什么会这样?是不是我设置错了?连线错了?(我用笔记本的,因为没有COM口,所以我用USB转COM的数据连接线)还有我想问一下烧机是什么意思?

谢谢!czj83430@163.com

网友A:
烧机就是往里边写程序。做单片机都说烧录,也就是烧机。
创建USB失败是不对的,因为你用的不是USB,应该是USB模拟的RS232口。如果用USB转RS232,那么就要在下载时在选择你的USB所模拟的那个COM口。更改方法可以到我网站看看,西门子编程电缆使用方法里的更改USB--COM口更改说明。可能你设置的通讯口不对。
USB--RS232的也要选质量好的。我的网站:plc.123ye.com.

网友B:
同意楼上的意见,USB转COM的,在传输设定的地方选择的PC通讯口应该是USB转出来的COM口,而不是USB.你可以用设备管理器查看转出来的是COM几口,然后在传输设定选择对应的COM口

网友C(2007-02-24):
希望能在论坛中多看到这种技术交流的帖子!
新年新气象,祝大家工作顺利,万事如意;
还有经常要来这个地方啊!

网友D(2007-04-26):
感谢福娃贝贝的支持!

网友E(2007-06-09):
我也是这样问题,COM端号也没错,就是通信不上,界面一直显示:
COM2 CONNICTION  1

网友F:
com2 conniction 1 是指屏的COM2不是指PC机.

网友G(2007-07-20):
就这么用九针口转USB有很多时候是不行的,最好买一根专用的线还有驱动,也不贵,一百左右,用COM2,建议将后面的拔位开关的6拔到OFF位,其它不用动,COM2的设置中选偶校验,8位数据,1位停止,波特率9600

网友H:
HITECH的好象上传之后在PC上是打不开的

网友I:
原来用ADP3编辑的打不开,用ADP6的可以打开

网友J:
你用的是USB转RS232,最终连到触摸屏的还是RS232,所以你设为USB是错误的,应该选择RS232.

网友K:
是呀,这贴不错,支持

网友L(2012-09-05):
对:chuxuezhedd关于原来用ADP3编辑的打不开,用ADP6的可以打开 内容的回复:

打开后可以编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