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手机螺钉检测

楼主(2007-01-23):
手机制造时需要打螺钉来装配外壳,此种螺钉体积较小,且在国内大部分工厂都是由人工操作螺钉机来完成,由此出现的问题就是生产过程中因为人为因素导致漏打螺钉而无法及时发现有没有比较可行的螺钉探测方法或系统,可以用来检测螺钉有无从而提高流水线的生产效率,降低手机的故障率.

网友A:
QC加多一个人专门检查螺钉。或者用一套传感器专门戳拧螺钉的地方,如果没有就把那台手机推出生产线。这样涉及到生产线的改造,不是一般的麻烦

楼主:
传感器用哪一种?位置传感器?还是有其他的?

网友A:
不用位置传感器这么复杂,螺钉是金属的,导电。用接头接触,导电就Pass,否则就返工。

事实上还是觉得QC加一个人专门检查螺钉方便一些。做一个专门的模板套手机,其余部分遮盖,就露出螺钉的位置。有没有螺钉一下子就看出来了

楼主:
楼上兄弟建议很专业啊,也是从事手机生产的么?
我们自己也想了一些办法,有的提议把螺钉颜色改一下,改成与结构件色差较大那种,这样可减少工人操作漏打,不过会影响外观;还有一个提议个人认为比较有效,不过不知可否实现:使用可以计数的螺钉机,当螺钉扭矩最大时螺钉已经打好,这时会计一次数,每个工位设定好螺钉数,计数满后显示pass否则检查.
不知楼上朋友认为如何?

网友A:
我以前在计算机板卡生产线上呆过,毕竟大学时期的专业是计算机。感觉最麻烦的就是改生产线。所以如果是让我来检测手机螺钉问题,我会选择这样做:一个人专门负责检测一个位置的螺钉。一台手机背后的螺钉绝对不可能超过6枚,这样只需要在QC加上6个人,每个人一个不透明的模子,上面只有一个洞,就是螺钉的。每台手机经过时放模子里,看看有没有螺钉。有就下一部,没有就返工。
如果要改生产线,不但牵涉到设备的购买或者改装,还涉及到万一在生产过程中突然卡壳的问题。那时候老板的脸色会好看么???
如果兄弟属于为客户安装生产线的公司,那么自然是多多益善,客户购买得越多越好,效率提高得越高越好。如果是自己维护生产线,个人的建议就是能不修改就不修改,能少改就尽量少改,最好不改,免得惹麻烦上身。

网友B:
成本可以接受的话,我想加一套机器视觉系统似乎更好,有螺钉和没螺钉的地方用机器视觉区分开来。

网友C:
下面引用由芯片级维修在 2007-1-27 10:37:00 发表的内容:
  成本可以接受的话,我想加一套机器视觉系统似乎更好,有螺钉和没螺钉的地方用机器视觉区分开来。
--------------------------------------------------------------------------------------------
呵呵,我们考试的时候用的机读答题卡那系统能解决这问题

楼主:
是啊,我们公司曾经有一套法国的设备,就是使用视像传感器来检测螺钉,不过维护成本太高,不适合目前的国情啊

楼主:
视像解决办法有没有合适的供应商?

网友D:
如果面积不大的话,解决起来很方便,三万以内就可以解决。
使用方法和效果都是很好的、可以验收的。至于维护成本,要考虑就近原则,视觉工程从来就没有一蹴而就的,需要考虑您这边客观情况,通过持续的沟通才能达到最满意的效果。

                            苏州钧信自动控制有限公司
                               视觉工程师
                                  胡勃

楼主:
楼上朋友可否留一个邮箱联系?

网友D:
电话联系13451600868/0512-68781420

网友E(2009-08-17):
合肥图迅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螺钉检测视觉系统 15056956970 0551-5329022 林先生

网友F:
我同意3楼的说法,很简单,用两根金属探针连接外部继电器(外接低压直流电源)或者plc输入点就可以了,成本很低,维护方便,老板肯定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