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和利时中顺控模块一个端子的含义

楼主(2007-01-23):
       OC:BOOL;   (*状态偏差开到关*)(*the state differ from open to close*)

我们开始使用的是新华系统
而这个端子的输出含义厂家也没有打算跟我们讲
问题是组态里面有啊
请问这个端子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A:
它的意思就是“偏差由开到关”,即该顺控设备在没有接到关命令的情况下由开到关,出现这种情况如果没有复位信号,OC将一直为“1”

楼主:
非常抱歉将这么基础的问题发到这里来
实际上和利时的文档中已经说明了的
只是很奇怪
我用codesys仿真的时候从来没有出现过这个值

网友B(2007-03-02):
很显然,这个信号是软件记录的状态和现场的状态发生偏差(通常是现场设备故障跳闸后出现)才会为真值。你只做仿真,没有现场侧的信号输入是不会产生这个信号的。

网友C(2008-06-29):
说和非常对。

网友D(2008-12-19):
1楼、3楼分析的很有道理,支持一下

网友E(2016-03-30):
电脑开了,现场没开才这样显示的

网友F(2017-12-21):
按F1(帮助建),可以看到详细的管脚图

网友G(2018-06-19):
一楼分析的很到位,学习了

网友H:
要深深的感谢楼主!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