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Mitsubishi编程软件GX Developer 中SFC程序编制

楼主(2007-01-24):
有没有哪位高人使用过三菱Mitsubishi编程软件GX Developer 中文中的编制SFC程序,可否介绍一下如何使用,对FX系列的编制方法

楼主:
先自己顶一下,实在找不到相关的资料。望哪位大哥教小弟一把。

网友A:
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PLC?
Q系列的PLC有专门的一本资料讲SFC程序的编写。如果是用的FX的,那么在FX编程手册里就有一章讲SFC的。GX7中文和GX8中文还有点不一样。GX8里可以直接给Q00J编写了。如果需要Q的SFC的资料到我网站留言或email给我:zhuyongjun021@126.com。两个资料也可以到三菱网站下。我的网站:plc.123ye.com。我生产三菱编程电缆。

网友B:
三菱PLC有SFC编程功能,但软件从来就没有这个功能.只能从指令表转换,不能直接编SFC

网友C(2009-09-13):
本人需求三菱Mitsubishi编程软件GX Developer "繁体中文版",不知何方高人可有償或無償提供?

网友D:
楼主,我刚开始也是用SFC画图方法编写程序的,还不错。各步之间动作很清晰。使用方便。便于维护。网上有资料的。一句两句话说不清的。三菱电机自动化上海有限公司

网友E(2010-03-16):
怎样用GX软件,采用SFC方法编程。